[示波器] 用信号发生器比较系统准确的检测下贝壳示波器的性能

楼主(2019-03-13):
正弦波10k,比较中庸的频率

只要选对时基档位,频率精度还可以,垂直精度也凑合

对比一下

50K,这个示波器缺点是稳定度不好,频率波动大

100K

200k

250k反而波形较好

260K时,测量频率就很离谱了,基本就250K以内还算可信

1K,这时精度较好

设置成1011hz,看看能否测量精确

还可以

方波波形显示

1K

10K

50K,也就50K范围了

三角波

10K

50K时也变形了

锯齿波

10K左右都是这个示波器的最佳工作范围

看看其他各类波形显示效果

看不见细节

窄脉冲它是无能为力了,也可能我调的不对,反正没见到

基本还能比较忠实还原波形状态

再看看占比测量情况

占比90%的方波

95%

98%,测量已经吃力了

占比测量精度一般,分辨率较低

看看信号发生器的频率计功能

,频率计功能就是分辨率不足,精度没法说

计数功能,这个应该还有点用途

再看看示波器垂直精度

20v

15v

还可以吧,因为信号发生器输出幅值精度也很一般,大概看看就好

网友:
高级货,学习了

网友A:
还有心电图     笑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心电图     笑哭

368元,哈哈,有心电图不是很好嘛,不用打赏,现在没子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368元,哈哈,有心电图不是很好嘛,不用打赏,现在没子弹了

我看到论坛里那个谁的评论了

网友B:
完全外行的我,装作很懂的说: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外行的我,装作很懂的说:还行

哈哈,感觉好像在说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感觉好像在说我啊

既然你明白了,还不赶快把东西扔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明白了,还不赶快把东西扔过来

哈哈,你都内行了,不需要学习,东西还是留给我学习用吧

网友C:
贝壳示波器能胜任测量开关电源纹波的任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贝壳示波器能胜任测量开关电源纹波的任务么?

恐怕是不行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论坛里那个谁的评论了

这都能被你发现。。。。。我满血欢喜的买了个30M的 结果30M的方波就出来这么个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都能被你发现。。。。。我满血欢喜的买了个30M的 结果30M的方波就出来这么个鬼
...

最高频率有时是会出现这个问题,我的也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高频率有时是会出现这个问题,我的也有

联合找售后,频率上限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都能被你发现。。。。。我满血欢喜的买了个30M的 结果30M的方波就出来这么个鬼
...

哈哈,朋友你的头像很有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合找售后,频率上限不行啊

懒得找了,反正他能解决早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懒得找了,反正他能解决早解决了

人尖同学解决了,再去找厂家是什么画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尖同学解决了,再去找厂家是什么画风

他指的是厂家,我这水平能解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指的是厂家,我这水平能解决吗

必须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高频率有时是会出现这个问题,我的也有

所以30M的机器 最高可用波形1M的方波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