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巧用行车记录仪作微距摄像头

楼主(2019-03-13):
有一台淘汰的行车记录仪,像素不高,没什么用了,想废物利用,改成微距,看看电路板还可以

1,去掉镜头的保护盖及镜头的密封胶,方便镜头调节焦距

2 用USB线连接电脑,选择摄像头

3 网上下载一个软件就可以看微距了,这是样张,效果还可以

汉字微距

50元软妹儿

电路板元件

遗憾的是行车记录仪像素不高,照片尺寸只有640*480,如果行车记录仪的像素高些,效果会更好

网友:
哈哈,还可以啊

网友:
就是距离有点近

网友:
论坛内够用了。

网友:
我都是用废旧的摄像头,像素一般都是300W500W800W的,够用了

网友A:
可惜没有详细一点改装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没有详细一点改装方法

很简单,就是把镜头的保护盖拆掉,方便调焦,再把镜头的密封胶拆掉,可以拧动镜头,方便调整镜头距离远近,然后将行车记录仪通过USB插入电脑,网上下载一个软件,我用的是ViewPlayCap,就可以了

网友B:
这方法不错,网络摄像头不知道行不行,改天也试试

网友:
200万摄像头能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简单,就是把镜头的保护盖拆掉,方便调焦,再把镜头的密封胶拆掉,可以拧动镜头,方便调整镜头距离远近 ...

感谢分享

网友:
我之前发帖子做过了,不过还是用记录仪自带的拍照功能比较好,像素高,usb传给电脑的不是实际的像素,是压缩过的

网友:
这是神器。电子工程师电子厂花维修大神DIY必备神器。

网友:
potplayer就可以打开摄像头 也可以打开采集卡

网友:
这个真不错,试试

网友(2020-08-30):
好像在2017年我也弄过,给运动相机换了个2点8到12毫米变焦镜头,发现能快速调微距。

网友(2023-01-14):
引用 网友B:
这方法不错,网络摄像头不知道行不行,改天也试试

网络摄像头可以改电子显微镜,用3D打印机DIY一个外壳,C口工业微距镜头固定在外壳上,找个架子,usb-C to USB-A连接电脑即可。(个别型号需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