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船型开关

楼主(2019-03-13):
拆一个开关,防水橡胶老化了

网友A:
铜片是打理过之后的吧,看着很亮,油也像刚上的

网友B:
这是处理完发的照片吧,那个粘油一点使用痕迹没有

网友C:
啊,这个也能拆,我才把娃的小摩托上开关扔了,买了2个。。。

网友D:
这还是好的吧,还是处理过了?我拆过几个,不是塑料坏掉,弹簧掉出来,就是触点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片是打理过之后的吧,看着很亮,油也像刚上的

全新库存老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处理完发的照片吧,那个粘油一点使用痕迹没有

全新的。库存老化外皮橡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这个也能拆,我才把娃的小摩托上开关扔了,买了2个。。。

随便猜猜看咯,这个是好的,只是确认下是否真如标识那么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还是好的吧,还是处理过了?我拆过几个,不是塑料坏掉,弹簧掉出来,就是触点氧化。 ...

全新库存老化产品,没使用过的,就是放久了

网友(2020-03-03):
有一个工具箱里配套的插线板,开关就是JOEMEX的船型开关,被同事弄坏了,正想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