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自吸泵上水后声音明显增大正常吗

楼主(2019-03-13):
1KW家用自吸泵,刚运行时就是低沉规律的呜呜声,上水后声音就增大了几倍,还有点嘈杂,感觉哪里有问题。水泵在1楼,4楼都能听得到。

散热的扇叶和上水叶轮是同步的吗?? 有时水泵久了不用扇叶不转动,要手动拔散热扇叶才能转动。 假如没发现扇叶不动,一会后是否会烧水泵?

本来还想每周定时自动抽水,看来不安全。

网友:
有时水泵久了不用扇叶不转动,要手动拔散热扇叶才能转动      应该是生锈卡住了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泵吧,水泵要经常启动才不容易卡死

网友:
应该是气蚀现象。

网友A:
供水有压力吗?如果水面过低或进水阻力大容易产生气蚀,噪音很大,还会侵蚀叶轮泵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水有压力吗?如果水面过低或进水阻力大容易产生气蚀,噪音很大,还会侵蚀叶轮泵壳。 ...

现在应该正常了,虽然在4楼仍然能听到。不过声音没那么杂了。

之前出水口只接了一小段PVC管测试。现在接通了上水管,声音就没那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