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继续升级改造开关电源明伟48V改最高60v可调恒流输出!

楼主(2019-03-13):
台达通信电源改装大功率维修充电电源并提供全套资料(ESR-48/56AC):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716

接上次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63,这次功能更丰富,手动设置,加装蜂鸣器,电流电压上下限调整,报警输出高低电平控制(这个还没改),带上位机通讯(这个占时没接)这个电压电流表挺丰富,电流电压容量功率时间显示。这次改造明伟48V7.3A  350W。改成0-60 0-8A最高调整在60V正好,电池充电可调电源样样俱全。电压可以在提高但带负载电压会下降的厉害。所以不推荐。有视频点这里
设置测试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A5MzYxNDQ4NA==/v.swf
负载测试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A5MzYwODU0OA==/v.swf

网友A:
学习了,楼主改的不错。楼主表头精度咋样,哪买的?

网友:
谢谢分享,先占楼围观等米下锅。。。。。。

网友B:
我的辅助电源太大了,只能装在外面。。。。

网友:
电压电流表不错多少买的我也备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楼主改的不错。楼主表头精度咋样,哪买的?

精度日常够了。又不是搞什么紧密制作。选的电压表量程高误差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辅助电源太大了,只能装在外面。。。。

找个小体积的笔记本电源19V的,上网本的很小。 台达惠普东芝 19V 1.58A 电源适配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个小体积的笔记本电源19V的,上网本的很小。 台达惠普东芝 19V 1.58A 电源适配器 ...

哈哈。。。我都是利用手上的垃圾辅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都是利用手上的垃圾辅助电源。。。。

我也是,正好找到一个这个电源。这板子如果自己排版,自己在电路中增加辅助电源。

网友:
谢谢分享。。。。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这电源改的一个比一个完美

网友C:
动手能力不错!改的蛮紧凑的,要注意散热。

网友D:
楼主的表头都是清一色的,败了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手能力不错!改的蛮紧凑的,要注意散热。

散热问题目前还没考虑,因为现在还没用大电流设备长时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表头都是清一色的,败了不少啊

是的!45十一个

网友:
外观漂亮,但你把风扇拆了,半功率时就能热死

网友E:
大神求教一下,我的电源是12V的,调节LED旁边那个微调102可调电阻可以调成10到14V,如果我换成101K或者103K可调电压会变成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求教一下,我的电源是12V的,调节LED旁边那个微调102可调电阻可以调成10到14V,如果我换成101K或者103K ...

不可以在换电位器,这样电源会不工作的。不改电路板,是不可行的。量力而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