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灯珠有一路坏,电流维持不变吗?

楼主(2019-03-13):
借用版里商家的图

如果D8损坏电路断,作为恒流驱动,电流保持不变的话,A串的电流增大一倍,这样A串的灯珠不就会损坏吗?
小白一个,望指教,谢谢

网友:
如果是性能良好的恒流驱动,这是必须的。所以,如果坏了了一只灯珠,另一只就有双倍电流流过, 这灯珠很快就会死于非命。。。。。

网友:
我所见的灯都是并联然后串联,并联的灯珠一只开路,电流不变,另一只很快就阵亡,灯就不亮了,换灯珠也是成对换。

网友:
现在大部分是先并再串

网友:
学习~~刚从LED灯管拆了灯条,72个灯珠。测了一下,两个两个并联,再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