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量 7号 1.2V镍氢充电电池 700mah 检测报告

楼主(2019-03-13):
送检样本:倍量 7 1.2V镍氢充电电池 700mah
检测仪器:JEC-06
检测软件:TEC电池检测系统
检测项目:电池的容量、电池的充电压和截止电压
检测者:我心飞翔(QQ21034493

JEC-06

JEC-06

倍量 7号 1.2V镍氢充电电池

倍量 7号 1.2V镍氢充电电池
检测过程:
检测分为三部分,一、对拿到的样本进行直接检测;二、对样本进行充电;三、对充电后的样本再次检测。
一、对拿到的样本进行直接检,电流设置为2V1V0.5V
1、起始电压:1.27V
   设置电流:2a
关断电压:0.9V
显示容量:484mah
结束电压:1.08V
2、起始电压:1.27V
设置电流:1a
关断电压:0.9V
显示容量:507mah
结束电压:1.1V
3、起始电压:1.27V
   设置电流:0.5a
关断电压:0.9V
显示容量:482mah
结束电压:1.11V
二、对样本进行充电:
样本充电前的电压,1.1V±0.2,样本充电后的电压,1.39V±0.2;
三、对充电后的样本再次检测,电流分别设置为2V1V0.5V
1、起始电压:1.38V
   设置电流:2a
关断电压:0.9V
显示容量:527mah
结束电压:1.09V
2、起始电压:1.37V
   设置电流:1a
关断电压:0.9V
显示容量:499mah
结束电压:1.15V
3、起始电压:1.37V
   设置电流:0.5a
关断电压:0.9V
显示容量:590mah
结束电压:1.16V
四、对充电后的样本进行内阻检测,值为87mΩ±4

网友:
不咋样的东西

网友:
标称多少的?

网友:
我曾经也购买过倍量电池,经测试,实际容量只有标称容量一半

网友:
好吧 没注意标题,这算不算虚标?

网友:
国产电池虚标是常态~

网友:
貌似我也有这款电池,想不到差这么多

网友(2022-01-20):
说实话,这可不是什么好电池!我买了好几个都上当了!并夕夕上的货

网友:
还好吧,我的6节7号黑色爱老婆放在东西里面忘记取了,都3年多了吧,昨天拿出来 有一节都 负电压了,最大内阻变成100毫欧,最小的是50毫欧,不过充满电感觉续航还是那么给力,改天测试下容量。

网友:
倍量我买过铁锂的,本身铁锂容量就低,加上倍量虚标,放在蚊香机都用不了几天

网友:
不是说黑标的不虚标么。可怜我买了不少他家的黑标电池,5号7号都有,还不便宜。

网友A:
不虚标的倍量必定是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虚标的倍量必定是假货

所以说楼主买到真的倍量了

网友:
倍量电池最大的问题是寿命短,虚标倒是次要的。

网友:
标称价格多少是关键,杂货店8元买了两只5号杂牌,2000的,两个循环测得1800,内阻一只220一只120,收音机小对讲机用可以的。

网友(2022-04-11):
国产就那样吧!习惯就好

网友:
放电电流太大了,一般是0.2C 放电,也就是0.14A

网友:
悲凉就是狗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