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泰克S280,SM2256K-AB主控,开卡短接求助

楼主(2019-03-13):
金泰克的S280,刚开机能使用,用着用着就卡死,硬盘灯一直亮,想开卡修复一下,但没找到短接的地方,求大神指导一下如何短接!

网友A:
第一张图左上角那么大的ROM三个字母你看不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左上角那么大的ROM三个字母你看不到吗。。。

永远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系列

网友B(2020-02-02):
短接那里。请指点。我也有一个。坏了

网友(2020-03-29):
引用 网友B:
短接那里。请指点。我也有一个。坏了

左上角写有ROM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圆点裸铜的

网友(2020-08-03):
我也有几个和你一样的 盘  开了好多次都开不起  这个需要短接才能开吗?

网友:
求教,你们用的哪个版本的开卡软件,我试了好几个都没成功。最好给个下载地址,谢谢

网友C(2021-02-19):
后来呢,怎么短接,哪位老大也告诉我一下

网友:
板子上有三组孔,找到标志rom的一组,短路jp1,接上硬盘盒,断开jp1,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来呢,怎么短接,哪位老大也告诉我一下

板子有标注ROM的地方就是短接孔/没标就可能是JP1或者J1

网友:
第一张图标有R0M的那组,一个正方框和一个圆那组,用镊子一个洞一个洞插进去短接,通电开软件,拔开镊子开干

网友(2024-03-09):
如果短接了,还是2256k主控都扫描不到,是不是板子或者主控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