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怪异的18650海洋王高能无记忆锂离子电池

楼主(2019-03-13):
以前常见的18650锂离子电池的外部结构与普通的充电电池差不多,基本上就是放大版而已,可是这个品牌的却与众不同。。。。。

网友A:
扒开外皮估计里面就是回收再利用的电池喽

网友B:
这就是传说中不分正负随意装的电池
其实就是把电芯正负接到两端板子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扒开外皮估计里面就是回收再利用的电池喽

电池不假,还足容量,但是海洋王手电性价比奇低,不是一般人愿意选的。一般的手电得不到防爆证书,它可以,所以很贵,都是单位采购,有猫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池不假,还足容量,但是海洋王手电性价比奇低,不是一般人愿意选的。一般的手电得不到防爆证书,它可以 ...

是啊,我之前公司采购的也是海洋王600多大洋,除了防爆,其他一无是处
没办法,我后来第二次还是让采购去买品牌的奈特科尔或者菲尼克斯的,至少做工质量当面相当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啊,我之前公司采购的也是海洋王600多大洋,除了防爆,其他一无是处
没办法,我后来第二次还是让采购去 ...

菲尼克斯的也差不多,估计是代工的。这个海洋王好歹是自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菲尼克斯的也差不多,估计是代工的。这个海洋王好歹是自产。

关键是同样的价格配置上面会好很多
只要配置好,同志们用的喜欢,代工不代工的管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不假,还足容量,但是海洋王手电性价比奇低,不是一般人愿意选的。一般的手电得不到防爆证书,它可以 ...

弄个,引发爆炸,让他去吧

网友:
单位车上同款。原来正负极是这样,还以为多高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传说中不分正负随意装的电池
其实就是把电芯正负接到两端板子上了 ...

没有拆开时还以为里面还有什么宝贝,结果就是这个。

网友F:
估计是一个专利设计,把电池正负极设计成同心圆,随便放入手电筒能发光,但缺点需要买专用电池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一个专利设计,把电池正负极设计成同心圆,随便放入手电筒能发光,但缺点需要买专用电池不通用。 ...

好眼力,与你所说一样,市面上没有见到过。

网友G:
不分正反,也不需要尾部导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分正反,也不需要尾部导电了。

不需要电筒筒身当导体了,从底部充电方便!

网友H(2019-12-17):
第一节2200MAH估计是虚标,我那个钻也是这种表皮颜色电池,只有1500MAH,叫不出是什么颜色

网友:
这电池,正负极离得好近,万一一起碰到导体就啪啪啪了

网友:
这是一种防爆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节2200MAH估计是虚标,我那个钻也是这种表皮颜色电池,只有1500MAH,叫不出是什么颜色 ...

没有测试,这个电池已经无法充电了,直接扔垃圾桶。

网友:
这个使用起来有很大的实际意义吗?很忙或者很黑,没时间或者不能分辨电池的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