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奥特温控仪AOTE XMT mt-101,求教

楼主(2019-03-13):
奥特牌xmt数字温度调节仪

正面

数码显示管 问题来了 右侧IC是什么集成电路?不像单片机啊,查不到。请高手赐教

背面
内部电路板正面 电源 op07运放 继电器,就是这枚IC 困扰我多日了 帮帮忙

网友A:
学会跟度娘搞好关系,还有狗哥。此兄妹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网友:
可能是这个吧

网友B:
这么古老的东西没价值修了吧,换个新的好过啦

网友C:
后期的温控仪,IC是单片机,早起显示部分是7107的。这个温控仪不能改电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期的温控仪,IC是单片机,早起显示部分是7107的。这个温控仪不能改电压表。 ...

是的,但是这个集成电路不像是单片机。更不是7107,所以有点儿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古老的东西没价值修了吧,换个新的好过啦

没有修,这个是好的。只是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会跟度娘搞好关系,还有狗哥。此兄妹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关系不错,大概她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