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论坛有个帖子是发的用铜丝拆多脚芯片,有点疑惑,大家看看

楼主(2019-03-13):
那个视频大家应该看了,用铜丝弯曲成各种形状,联通各脚,将烙铁的热传导过去,最后锡融化

视频中,操作者给各引脚涂的那种黄色的膏状油是啥?好像能够阻止各焊锡连接在一起

网友:
焊宝,或者叫焊油

网友:
都说了是焊膏么

网友:
方法可行的多引脚同时加热。

网友:
虽然没看视频,业余条件这种方法可行

网友:
这种方法适合不损坏pcb焊盘,拆下来的芯片基本用不了了

网友A:
我都舍不得用铜网吸锡。一是焊锡不能回收,二是铜网也太贵了。。。 还是作热风枪经济实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舍不得用铜网吸锡。一是焊锡不能回收,二是铜网也太贵了。。。 还是作热风枪经济实惠。。。。 ...

热风枪太贵,应该用7块包邮的电吹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太贵,应该用7块包邮的电吹风

电吹风太贵,应该用1块钱的打火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吹风太贵,应该用1块钱的打火机

弄个放大镜等太阳好的时候用 经济环保

网友:
还是几十块收个二手的热风枪好使

网友:
助焊剂吧,增加流动性

网友:
木有看那个视频,,,贴片四边的小的都可以不用热风枪,,直插的更加简单了,,,bga木有搞过

网友:
助焊剂,可能是电油,也可能是酒精松香。我也经常这样干,剥点不要的线来拆芯片,就是浪费锡。

网友:
我都是用刀头四边上锡迅速转两圈就下来了,一般不坏可以继续用

网友:
打火机太贵,还是等夏天打雷把啥劈着了去烤吧
或者听说哪着火了,骑着车子赶在消防队之前赶到现场,烤火取芯

网友:
这种方法看似简单,其实对烙铁以及手法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否则很容易把焊盘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