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修理一台Qin Shun牌有源音箱

楼主(2019-03-13):
       2019年3月2日,星期六,一分钱没花拎回一台Qin Shun牌有源音箱。这个音箱是上个双休日闲逛一家废品回收店时发现的,只见隔壁一家店铺关着门,门前有一台黑色的音箱,只见外面黑色贴皮都已经斑驳了,后面电源线齐根剪断了。这个音箱有点像专业舞台音箱,只是体积小一些,或者像广场舞音箱,只是不像广场舞音箱那样有很多旋钮兼USB、插卡的面板。音箱顶板有个内凹式的提手,正面板上部是两只高音喇叭,配上内六瓣短号筒,这种高音是个亮点;面板中上部是前级板,有几个旋钮;面板下部分是八寸喇叭,外面有防护罩,喇叭是编织盆,红色泡沫边,很好看的一款喇叭。问了废品店老板,他说,这个音箱在室外摆了好长时间,他们当凳子坐。由于店铺老板不在,只好悻悻而归。
这个双休日又去了,店铺门是开着的,老板是个女的。我问外面那台音箱卖给我好吗?她说是坏的,问我干什么用,我说喜欢折腾音响,没事弄着玩儿。她说,你要就拿去。我说给钱,她说不用给钱。于是我拎回家了。
       回到家,测量了一下体积,高50cm、宽28cm、深28cm。首先拆下八寸喇叭,发现喇叭盆架是塑料制成的,老鼠从倒相孔钻进去将喇叭盆架咬断了,喇叭磁铁在拆喇叭的时候只听里面咕咚一声掉下来了,磁钢直径才7CM,音圈已经变形,估计是老鼠咬坏塑料盆架后导致音圈不同心又开机听音乐而损坏,后来音圈彻底变形从而导致无声,所以店家就扔在一旁了。接着拆下高音喇叭,这两只高音喇叭是压电高音,有点失望,不过挺喜欢那两个内六瓣短号筒。又拆下带音量调节、高低音控制、话筒插口及话筒音量调节旋钮的前级板,板子由于长期置于室外,塑料材质的板架已经龟裂。最后拆下音箱背面外嵌的功放板,这块功放板连同E型变压器都是在一块长方形的铁皮板上,音箱背板挖出长方形孔洞用螺丝固定铁板。
       仔细看了功放板,四只TIP31C功率放大管(耐压100V、最大承受电流3A、输出功率40W);主电源滤波用了四只35V1000uF电解电容;E型变压器输出双18V给主板供电,经整流滤波后输出直流应该是25V;还有单7.2V也同时给主板供电,这个倒不常见,问题也就出现在这里,后文会提到。
       这套有源音箱没有双声道输出,主喇叭接线在功放板上引出,两只高音并联后串上1uF电解电容并接在主喇叭上。在音箱背面有一只莲花座供外接副音箱使用,它也是并联在功放板主喇叭接线焊点上。
       总体上看,这只有源音箱所有的配置都很低:压电高音、塑料盆架7CM磁钢的8寸喇叭、四只TIP31C、滤波电容容量又小、E型变压器输出功率不足等等。
       一、3月4日星期一
       中午,从家中找出一只8寸喇叭接上,仍然用原机的高音喇叭,通电试音,变压器发出嗡嗡声,音量处在最小时喇叭有嗡嗡声,但喇叭送出了音频,音量开大又掩盖了嗡嗡声,而且功放管发热厉害,散热器用手摸都感觉发烫。
       检查主板上零件,没有烧坏的迹象。在背面发现有一块地方遭到腐蚀,这处也没有电容,怎么会有腐蚀?用酒精清洗后用烙铁重新补焊,发出些微的骚味,我估计是老鼠的尿造成腐蚀。将腐蚀的所有焊接点补焊一下,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再通电试机,故障依旧。接着焊下四只35V1000uF电容,换上两只50V3300uF电容,情况仍然没有改变。
       既然能正常发声,眼下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加大散热片面积。于是在家中找了一块散热片,切割、打螺丝孔,与原机散热片背靠背安装。开机听了几分钟音乐,散热片还是烫,不得已关机了。
       这天晚上,将音箱前面外框突出部分切割掉。这个音箱前面板往里推约1.4cm安装的,四周外框突出很不好看,也不实用。切割后,整块面板保持一个平面,用角磨机装上砂纸轮进行打磨,然后用黑色自喷漆反复喷涂三遍,以致一瓶自喷漆用完了。
       二.3月5日星期二
       中午和晚上,我琢磨着原装四只功放管参数都不一致,是不是TIP31C出了问题,以前维修时也曾出现过功率管不配对导致发热的情况。在家中只找出三只TIP41C,只好换上三只,并且将音频线换成屏蔽线。开机后看到喇叭纸盆往外凸起,发出嗡嗡声更大了,还听不到音频信号,为怕意外,赶紧关机了。
       我寻思着,通电后八寸喇叭纸盆往外凸,证明输出有直流电。为了防止烧坏八寸喇叭,换上家中4寸旧喇叭试机,纸盆又往里凸。
       三.3月6日星期三
       将原来的整流堆块换了,开机大概不到一分钟,主板上220欧姆电阻烧得冒烟,立即将烧坏的电阻换成功率电阻。晚上又接着调整功率管,两只TIP31C用于推动级,两只TIP41C用于放大级,通电试机,只见喇叭嗡嗡响还在桌面上轻微弹跳,立马关机。在变压器交流输入端串接一只60W灯泡,通电试机,只见灯泡常亮,证明线路存在很大的问题。用万用表测量变压器输出电压,均为11V双电压,这是因为串接灯泡使电压由18V降低到了11V。测量两只滤波电容两端电压,一只显示+15V,一只显示-9V,显然双电源不均衡。将TIP41C全部换成TIP31C,三极管管脚的焊盘都弄花了,只好小心翼翼地焊接,敷铜剥落的地方用短铜丝搭接。经测量,三只TIP41C坏掉两只,估计以前就是坏的,只是匆忙,上机前没有测量。这个是经验问题,由于本人上班族,时间紧,除了中午和晚上就没有空余时间弄,所以忽略了好多环节。
       再通电,只见灯泡不亮了,测量直流电压±15V,正负端电压均衡了。于是接上喇叭试机,音乐声出来了。好惊喜,寻思着怎么突然就正常了呢?是管子换对了么?无意中发现,变压器单7.2V输出2P插头没有插上功放板,折腾那么久,原来问题出在这里,之前怀疑功放管、滤波电容、整流堆块、电阻、小功率推动管以及板子腐蚀怀疑有虚焊导致接触不良等等情况皆为徒劳。
拆除串接的灯泡,再通电试机正常,晚上听了几个小时,都没有出现问题,只是电源噪声大,夜晚根本没法听。还有就是关机有浪涌,喇叭发出轰隆声。
       四、3月7日星期四
       中午,将原机拨动开关换成消弧按压开关,用热熔胶固定,开关机都没有了电源浪涌。将前级的共地用一根导线连接到功放板的电源地,也就是常说的“一点接地”,噪声消除。音量电位器在旋转的时候喇叭有强烈的嚓嚓声,用酒精清洗无效,只好从废旧板子上拆下一个好的电位器安装上,声音正常了。
       五、3月8日星期五
       考虑原机E型变压器输出功率小,从旧功放机拆下两只环牛,它们都是单输出25V,现在需要双18V输出。环牛接上电源,用万用表电压档,将一只表笔绑上缝衣针探找18v所处位置,找到后,在此处焊接一根黑线作为双输出的“0”端。再数数输出18V的线圈匝数是112匝(每匝电压为0.16V),从“0”端余下还有34匝,需要再绕78匝。拆除另外一只环牛的次级,用拆下来的漆包线在环牛上再重新绕78匝,通电测量电压,两端对“0”端都是18V。将原机E变拆除换上环牛,通电试机,一切正常,并且功率储备足,低频明显有力度、有劲。
       六、3月11日星期一
       网购十只Tip41C,将原机Tip31C全部替换为Tip41C,通电试机,几秒钟,只听“啪”的一声,最外边的一只炸了,重新换上,再检查电路板上可有问题,一看有一粒细小的锡珠在两个焊点之间,清除掉后通电,刚换上的没有问题,它的旁边一只又炸了。炸了两只了,这下可不敢再用Tip41C试了,用拆下来的Tip31C换上,又将先前炸掉一只后换上的Tip41C拆下来替换为Tip31C。怀着忐忑的心情通电试机,几秒钟、几分钟都没有出现问题,索性让它工作,几个小时过去了,一切正常。至此,算是大功告成。
       但是不明白,将Tip31C替换为Tip41C为什么会炸?按理说,后者最大电流是6A,前者才3A。而且只炸一边的两只功率管。

网友:
应该是驱动不够吧,楼主的小说 写得不错

楼主:
请各位看官谅解,由于主功放板背面电路板因为腐蚀加上三极管反复焊接,已经弄得一塌糊涂,所以没有上传背面图片。

网友A:
亏了,一个礼拜搞个破音箱,亏不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亏了,一个礼拜搞个破音箱,亏不亏?

消遣哪,白发老头。您估计也是如此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亏了,一个礼拜搞个破音箱,亏不亏?

不可能,实在是没修的必要了。

网友:
现在发个帖子没几百字都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实在是没修的必要了。

整体升级了呀: 后配一只八寸喇叭、二阶二分频器、环牛、Tip31c推动、Tip41c放大、增大滤波电容、灭弧按压开关、音量电位器更新等。

网友:
文笔精彩,带着我们仿佛身临其境经历了一次曲折的维修之旅!

网友B:
好曲折,我也正在搞一块功放板,折腾的都没信心了,看了你的帖子这两天再继续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体升级了呀: 后配一只八寸喇叭、二阶二分频器、环牛、Tip31c推动、Tip41c放大、增大滤波电容、灭弧按压 ...

全换成新的了,太费事了,

楼主:
今天该机声音沙哑,怀疑有一只管子没工作,于是拆开看,早前新换上的TlP31C经历过高温,没炸裂,但己经报废。该管子前面一只220欧电阻完全烧坏无阻值了。换上新管子和功率电阻,机子又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曲折,我也正在搞一块功放板,折腾的都没信心了,看了你的帖子这两天再继续折腾 ...

折腾吧,苦中找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