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用久了有杂音怎么破,可以拆开修理吗?

楼主(2019-03-13):
好几个MX360都这样了,一边有杂音,像是振膜碰到了什么东西,还有一个mx170也有一点了,可以拆开修理吗。看起来粘的很紧,也不知道要怎么拆,如果拆开装回去要用什么胶粘回去?有高人知道吗?

楼主:
也像是共振产生的杂音,一定频率就会有

网友:
拆,要有 防尘罩、音圈、振膜一起被撕下来的准备

网友:
没必要,再买个新的吧。

楼主:
好吧,看起来是没什么办法了,mx360是以前买坛友的,20左右倒是不贵,音质比正版mx170也不差多少,mx170买的正版有点贵,看来这耳机是消耗品。

网友:
这种情况估计是耳机摔过,不太好修

网友:
应该是进耳屎了

网友A:
进铁销了,全都吸附在振膜上就会产生杂音。拆开后可以用胶带一点一点的将铁销粘下来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我刚买了个这个,声音还行。

网友:
你可以用手指甲抠开 转着圈慢慢来  打开不要太猛  别把振膜拽掉  最后找个细的铁的家伙  我一般用针后面一点一点清干净就好了  最后用胶粘好就行了

楼主:
拆开了,用取卡针想挑一下振膜上的灰尘,一下子被吸上去,幸亏拿开后振膜没搞坏,用小绒布轻轻擦了几下振膜,吹掉点灰,装回去正常了,感谢楼上几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铁销了,全都吸附在振膜上就会产生杂音。拆开后可以用胶带一点一点的将铁销粘下来 ...

貌似是有个铁屑,刚装回有的歌还有点杂音,再拆开看振膜中间有个很亮的东东,用牙签小心的挑掉了,装回听同一首歌正常了。

网友B:
耳机上边不套个耳棉吗?不跑音,还能提高低音效果,还保护耳机清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机上边不套个耳棉吗?不跑音,还能提高低音效果,还保护耳机清洁。

原来有套,破了加上有杂音了一直没管,有空找两个套回去

网友:
一修就不响

网友(2019-05-10):
我用洗发水洗了

网友(2020-03-03):
正常应该是掁膜脱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像是共振产生的杂音,一定频率就会有

大哥  我问下  我的耳机调节声音大小的按钮 有时调到最大声音,还是没声音,有时调到别的位置,就有声音了,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吗?  我拆开看看也没动什么,好像好多了,但是只是目前可以了,不知时间长了行不行,能指点下吗?

网友:
估计振膜脱胶了

网友:
天那水去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