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再拆个用了两年的朗科SSD,Netac N500S120G

楼主(2019-03-13):
新买一个240G的SSD换下了这个120G的,这个准备用到二奶机上。用了刚满两年,除了速度不是太快一切正常读只有300M左右。拆开看看有大神知道这是啥类型颗粒不?是TLC吗?

日期2017.2,金属壳,侧面一个螺丝,很好拆开。
电路板很小,这面一个存储颗粒和一个小芯片

马牌主控,镁光颗粒,不知这个颗粒是否正片,我不懂,还望大神告诉一二。

背面

网友A:
再贴一片上去搞个180G出来

网友B:
想起了第一次买的ssd,也是朗科的,是朗科越影128G的,用的smi2246en,颗粒是phgac颗粒,据说江波龙封装的三星颗粒,用了三四年了,倒是到现在也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贴一片上去搞个180G出来

没工具,也没那技术啊,热风枪都没,只有一把电烙铁。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换下来做移动硬盘用也不错。

网友C:
我对固态的感觉是防震、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对固态的感觉是防震、速度快。

对,最明显的开机速度减少1分钟以上。

网友:
开机速度是神速,基本无需等待

网友:
前些年京东买了64G的朗科U盘.3.0的,就是速度太慢

网友D:
现在固态真是便宜,才不到1块1G了。

网友:
必须是tlc,无外缓的入门盘吧,看上去还不错,至少不是黑片

网友(2019-07-07):
引用 网友B:
想起了第一次买的ssd,也是朗科的,是朗科越影128G的,用的smi2246en,颗粒是phgac颗粒,据说江波龙封装的 ...

坏了无法量产,工具不识别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固态真是便宜,才不到1块1G了。

现在差不多5毛多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