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关于门禁卡了解的大神进来指点一下。关于防磁贴的

楼主(2019-03-13):
我想把门禁卡的芯片线圈集成在手机壳上,可是发现好像有干扰,网上搜了一下应该是需要一个防磁贴,我用那种铝箔胶带可以替代么?还有什么好的方式方法?
就是这种的线圈,带手机就用不了,把手机拿出来只放手机壳可以刷

这种铝箔胶带纸能行不?

网友:
帅哥自己试下不就好了,多试几种材料,就造福大家了

网友A:
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我记得手机各种天线都是放在手机四周的。这个卡最好移到手机正中央,防止手机型号干扰

网友B:
需要软磁贴。铝箔是没用的,软磁贴用来导磁,使得读卡器和软磁贴之间的磁场翻倍,利于线圈产生足够的电压供给芯片,纯镍片也可以,效果差点!!

网友:
这是要玩NFC吗?

网友C:
不可以 磁场强度会受影响 https://post.smzdm.com/p/117964/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软磁贴。铝箔是没用的,软磁贴用来导磁,使得读卡器和软磁贴之间的磁场翻倍,利于线圈产生足够的电压供 ...

纯镍片哪里有啊?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替代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 磁场强度会受影响 https://post.smzdm.com/p/117964/

什么值得买果然厉害啊

网友:
微波炉用那种锡纸试试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 磁场强度会受影响 https://post.smzdm.com/p/117964/

果然厉害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我记得手机各种天线都是放在手机四周的。这个卡最好移到手机正中央,防止手机型号干扰 ...

放中间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 磁场强度会受影响 https://post.smzdm.com/p/117964/

万能的网络,说的真清楚

网友:
加块金属的屏蔽罩

网友:
引用 楼主:
纯镍片哪里有啊?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替代的么?

万能的淘宝搜索“导磁贴 软磁贴”

网友:
可以用软磁性的,如薄铁皮,钢丝网等,铝箔不行

网友:
先试试香烟的铝箔纸行不行再搞胶带

网友D:
能导磁就行,不一定要软磁的,硬磁的也行,铁皮镍片之类的良导体效果也不好,因为会产生涡流内耗,可以用那种磁性的冰箱贴,我以前还用过废弃的磁带自制,把磁带卷在圆筒上,再裹一层透明胶,然后展开,垫两层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导磁就行,不一定要软磁的,硬磁的也行,铁皮镍片之类的良导体效果也不好,因为会产生涡流内耗,可以用那 ...

确实有涡流,这么说有道理,应该用磁粉或铁粉加胶水自制导磁体,磁带和磁盘是现成的。还有一种建议是做成弹出式或折叠式,用的时候展开

网友:
换手机吧
现在手机不都是带有复制NFC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导磁就行,不一定要软磁的,硬磁的也行,铁皮镍片之类的良导体效果也不好,因为会产生涡流内耗,可以用那 ...

哇塞,你这个高,不过说实话,现在好像想找磁带也挺难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