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这个18650的容量

楼主(2019-03-13):
看样子好像充电宝拆出来的,写着AK2600,是2600ma的吗?

楼主:
一楼居然忘了上图

网友A:
实测才有意义,写的只有参考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才有意义,写的只有参考意义

没设备,白来的,能剩一半就知足,飞毛腿的电芯,应该不会虚标,就是不知道这个AK2600是不是容量,一般都是标ma单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设备,白来的,能剩一半就知足,飞毛腿的电芯,应该不会虚标,就是不知道这个AK2600是不是容量,一般都 ...

管它呢,实用看看耐不耐用,不耐用就扔,具体数据没多大意义

网友:
如果不是山寨的,这标称还是有参考价值的,虽然不知道现在容量还有多少 。

网友:
:sad:1100到1300之间

网友B:
我买2个特价国内品牌18650,里面有品牌,产家地址电话什么,就是没标容量,拿处理品出来做特价,品牌产家什么都不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2个特价国内品牌18650,里面有品牌,产家地址电话什么,就是没标容量,拿处理品出来做特价,品牌产家什 ...

我这个地摊货,明显充电宝拆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