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豆浆机电机怎么玩?

楼主(2019-03-13):
朋友的一个老款豆浆机不要了,准备扔掉,我就把里面的电机拆下来了,总想着怎么利用一下,实测转速20000转/分,空载功率70W左右,感觉转速挺快的,就想把磨片固定在豆浆机的刀片上,做一个电磨,让我没想到的是这刀片硬度居然不怎么样,用普通的钻头就能在刀片上钻孔,我一直以为刀片硬度应该很高才对,

楼主:
转速太快,找出一个以前的风扇调速开关,接上后可以0-20000转调速,
但是磨片这样固定不平衡,电机轴也太长,晃动很大,所以试了试就拆下来了,以失败告终,看着这电机质量还可以,不知道还能怎么玩呢?

网友:
这个一定要固定好,这么高的转速如果飞了……

网友:
这么高的转速,这么长的轴,动平衡要做好,不然后果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机,吹风机拆下来的,买了铜套结果转速快了后不平衡吃会中

网友:
转速高,动平衡一定要弄好

网友:
自制的话动平衡很难弄,尤其高速电机,一旦不平衡后果很严重

网友:
输出端改轴承

网友:
这种电机不能长时间运转,会烧

网友:
高速电机上这么大的圆盘磨片,分分钟废掉。

网友:
串激电机不适合做砂轮,转速太高力矩太小,要非点儿用还是加个减速稳妥些~

网友:
这种电机我有好几个也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
我也瞎摆弄过一个,还花了20块买了锯片,用过一回,戴头盔玩的

网友:
谢谢分享,赞同11楼专家的的观点,还是加减速吧,扭矩大一些,还能上锯片哈哈

网友:
轴太细,悬伸太长,很危险的,尤其是磨盘还是自己做的,说不上动平衡,开起来后果比较严重。三思。

网友:
砂轮机?转速太高,吓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太快,找出一个以前的风扇调速开关,接上后可以0-20000转调速,
但是磨片这样固定不平衡,电机轴也太 ...

打豆豆的刀片不需要太高的硬度。而且不锈钢一般比较软。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机不好利用。上淘宝看看有连轴器否?

网友:
转速太高,不要这么玩

网友:
转速太高,不稳定有点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