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无线网卡只接了一根天线,另一个插座空着,会影响信号吗(已解决)

楼主(2019-03-13):
新买的诺客小主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259
intel WiFi Link 5100的无线网卡,目前用无线网络上网不流畅,有时会卡顿断线,换成有线网络就好了,是否少插了一根天线的缘故?

网友A:
线插错了吧,右边那个才是wifi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插错了吧,右边那个才是wifi的天线

插在1的位置:72Mbps
插在2的位置:11Mbps

都小于Link5100最高的300Mbp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插错了吧,右边那个才是wifi的天线

两边都是天线,理论上两个都接上会更好,但许多电脑都只有一个天线,其实就是为了省成本缩水了

楼主:
过两天新的天线会补寄到,届时再汇报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插在1的位置:72Mbps
插在2的位置:11Mbps

大神你好,怎么确定这个网卡是不是坏了呢,我的出问题了,物理开关没用了,搜索不到无线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你好,怎么确定这个网卡是不是坏了呢,我的出问题了,物理开关没用了,搜索不到无线网 ...

你可以在拨动开关在开位,或者组合键打开无线网卡的情况下 到设备管理器看有没有无线网卡 如果有到网络和共享设置里去找里无线网卡的配置项,删掉,然后再禁用 启用一次就行了(需要手动输入无线密码等)
如果没有 或叹号等首先检查驱动 排除因驱动问题导致不识别或者识别成别的硬件(比如PCI-E上的COM集线器设备等其他的硬件)

替换无限网卡测试主板问题还是网卡问题  部分笔记本型号 物理拨动开关属于易损件,但不是绝对的会坏,看频不频繁了,该开关是一个3.3等的拨动开关,给出电平信号给对应的供电芯片, 由供电芯片开关网卡插槽的供电
高电平使能还是低电平使能 由芯片型号决定, 是否是我说的这个控制原理,这要看设计师怎么想的,有些控制电源 设计比较简单,有些则是让其进入不同的模式达到开关的目的(需要程序通讯支持,这种方案的一般采用自复位按钮或者干脆集成到键盘上)

楼主:
今天收到商家寄来的天线,装好后速率提升到150Mbps,上网卡顿问题解决。

网友:
是不是所有电脑都少一条线呀

网友:
我的老本卡就是两接口,不过一个蓝牙,一个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