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辰DCL6104可编程数控直流电子负载评测拆解

楼主(2019-03-13):
头些日子买的Dingchen DCL6104,盒子挺大的不给你们看了,外观。

Dingchen DCL6104

Dingchen DCL6104

最高150v 40A 400W,液晶

Dingchen DCL6104

Dingchen DCL6104

编码器 按键

Dingchen DCL6104

Dingchen DCL6104

开关 miniusb升级端口

Dingchen DCL6104

Dingchen DCL6104

反面

散热

串口 电源座 ac输入电压切换

开机画面,蓝色是进度条。

默认恒流模式

一共7种测试模式 恒流 恒压 恒阻 恒功率 跃变动态测试 列表模式  电池容量测试

动态模式 运行模式有连续 脉冲 翻转 可以对电源瞬态响应进行评估

列表模式 可以设定组号 步数 运行次数

运行模式(包括自动连续 手动触发 自动连续+err 手动触发+err )err代表错误中断

错误检查 可以设置电压 电流 功率 检查 上下限自定义 调整不当会报逻辑错误

每步进测试模式可调 包括 cc cv cr cp open short (open代表开路  short代表短路)

测试通过提示,如果错误也同样提示并声音告警,测试结束可以按功能键查看测试结果(列表展示)。

电池测试模式 可以测电池容量 ,曲线必须连上位机。

系统设置

设置一些常规设置

参数设置,支持短路测试,监测短路时电流。

通信设置

文件管理器,可以调用删除测试组数据。

版本出处

下面是电压回读精度测试,这个负载电压电流分两档精度电压18v以下算低档位,精度mv级别,以上10mv级别。电流也分高低档位,4a以下算低档位精度ma级,高于算高档位,精度10ma级。 横流模式自动切换档位,其他模式超过预设档位会弹窗报参数错误。
0.1v

1v  坛友看读数都以稳压电源为准,这个稳压电源电压电流回读较为准确和万用表比对过。

5v

10v

18v电压低档位上限

36v 稳压电压最高输出了,负载已经自动切换到高档位回读,精度变差。

电流精度测试 ,0.01a下限

0.1a

0.5a

1a

4a电流低档位上限

稳压电源最大输出电流10a ,测了个9a ,同样切换到电流高档位了,精度变差。
之前用了个大功率电源测了个满载400w 比较稳定没有发现过热现象,就是风扇狂转,测试停止温度降低后停转。

上位机软件

负载各种功能都可以实现

这几张没有联机 只演示一下

动态测试

ocp模式可能存在bug 电流不会自动递增,不过和列表模式类似也无所谓。

这个只能联机才能进入,被迫又折腾一遍数据线。 功能上实用性上和eb测试仪上位机软件还差的远。

下面拆解 有个防拆标,随便你用什么标都能无损。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个巨大的散热器

功率板全景

多路供电

和数字电流表取样电路,分高低档位取样

供电线性稳压结构

用了一颗stm32单片机负责恒流 恒压 恒功率 过热 风扇 控制

资料

三颗irfp250大功率mos 200v 30a rds7.5毫欧

资料

恒流 控制运放

另外几个运放 左面的负责温度采样放大,右面也是其他几路的恒流控制取样放大。

散热器底部还有一块板子 也是功率板 同样三颗大功率mos

恒流控制运放

这边还两颗

屁股上的接口

电流取样和风扇

一个小变压器 有几个抽头提供各路电压

面板,控制板

同样用了一颗stm32f103系列单片机,型号和前面一样后缀有区别,主要是管脚和内部flash容量大小不一样,其他差不多。

外部rom 主要存储测试组数据

丝印查不到看不清

用了一颗1117-3.3给单片机供电  上部10脚是个电源模块,给显示屏提供背光供电。

10脚资料

用了一颗pnp达林顿,没仔细测试 估计也是配合旁边358做线性稳压

资料

232串口电平转换

资料

开关 和输入电压采样

差不多就这些,总之做工一般 精度一般温飘比较厉害 功能尚可 能凑合用,此贴结束 谢谢观赏~

网友:
有钱人总是叫外卖的

网友A:
你們兩個是住一起的嗎?

网友:
不错,又可以折腾好久了
自制的负载不用单片机的话只有恒流模式,而且也不能测电池容量

网友B:
什么价格啊?一直想买个玩玩,以前没看到小体积的

网友C:
对于偶们DIY的电子负载来说,这是鱼翅、鲍鱼级别的
木牙膏了

网友D:
歪~妖妖铃嘛,这里有人在炫富,抓起来哈哈
开玩笑的,只有最后6分了,还是攒够20再来吧,高级货

网友E:
打倒土豪分家产啦,随便搞样都上千大洋呢

网友:
400w,很高级啊,口水。多少钱?

网友:
白给我也不会用系列!咋?不相信?不信你发过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倒土豪分家产啦,随便搞样都上千大洋呢

专家黑兼土豪金,必须严打,打土豪分仪器,是当前一段时期的重点工作!二师兄,我任命你为打壕领导小组组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歪~妖妖铃嘛,这里有人在炫富,抓起来哈哈
开玩笑的,只有最后6分了,还是攒够20再来吧,高级货 ...

楼主严重影响论坛组织的长治久安,干扰论坛群众的正常生活,一手抓坏分子,一手分好东西,鑫爷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网友:
比我的爱德克斯电子负载高端多了

网友:
好高级呀!不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們兩個是住一起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价格啊?一直想买个玩玩,以前没看到小体积的

差点9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偶们DIY的电子负载来说,这是鱼翅、鲍鱼级别的
木牙膏了

元首来了,啥鲍鱼鱼刺的就是个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歪~妖妖铃嘛,这里有人在炫富,抓起来哈哈
开玩笑的,只有最后6分了,还是攒够20再来吧,高级货 ...

啊。。。。。买个负载就算炫富,中国就没穷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倒土豪分家产啦,随便搞样都上千大洋呢

哈哈二师兄要打也要打马云去,可不能拿我这个小老百姓开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