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使用MC14071B集成电路的声光控延时灯座

楼主(2019-03-13):
家里老人住的楼房楼道照明改造,原声控灯座换新。换下来的老款声光控延时灯座,外观看着还可以,接白炽灯试了一下,通电即点亮,40多秒后灯灭,有响声可再次点亮,但不受亮度影响,光控部分失效,光敏电阻看着明显损坏。打开测了一下,光敏电阻开路,其它都正常。更换光敏电阻(用的5539),恢复正常。声光控电路和灯座是串接关系。这种老款声光控延时灯座,使用带电路的灯具,处于开路状态,无法正常工作,只能使用灯丝结构的白炽灯。顺便改装一下,加了个824(0.82uF)/400V的CBB22电容。并接在灯座输入输出端,形成一个通路,让声控电路工作。这样白炽灯、节能灯、LED灯都可以使用,使用效果不错。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家里老人住的楼房楼道照明改造,换下来的老款声光控延时灯座,外观看着还可以,光敏电阻开路,更换后恢复正常。图片是补拍的,损坏的光敏电阻已更换。

MC14071B,摩托罗拉公司出品的CMOS数字电路中的四2输入或门电路

BT169D飞利浦出品的TO-92封装银面单向可控硅600V/0.8A

换下来的损坏光敏电阻,开路。

这种老款声光控延时灯座,使用带电路的灯具,处于开路状态,无法正常工作,只能使用灯丝结构的白炽灯。顺便改装一下,加了个824(0.82uF)/400V的CBB22电容。并接在灯座输入输出端,形成一个通路,让声控电路工作。这样白炽灯、节能灯、LED灯都可以使用。按照常规接线规范,灯座中心点为火线(红线),球泡座外壳为零线(黄线)。并接好CBB22电容,并做好绝缘。

原麦克表面的防尘网已老化损坏,为了防尘,加了个防尘网。用的是那种常见的无纺布手提袋材料,双面胶粘贴的,麦克口处的双面胶需开相应大小孔,以免影响灵敏度。

测试用的球泡,依次为白炽灯、节能灯、LED灯。

点亮后效果,依次为白炽灯、节能灯、LED灯(阻容电路也测试了,可以正常使用),声光控延时功能正常。

附:光敏电阻
光敏电阻(photoresistor or light-dependent resistor,后者缩写为ldr)或光导管(photoconductor),常用的制作材料为硫化镉,另外还有硒、硫化铝、硫化铅和硫化铋等材料。这些制作材料具有在特定波长的光照射下,其阻值迅速减小的特性。这是由于光照产生的载流子都参与导电,在外加电场的作用下作漂移运动,电子奔向电源的正极,空穴奔向电源的负极,从而使光敏电阻器的阻值迅速下降。
光敏电阻是用硫化隔或硒化隔等半导体材料制成的特殊电阻器,其工作原理是基于内光电效应。光照愈强,阻值就愈低,随着光照强度的升高,电阻值迅速降低,亮电阻值可小至1KΩ以下。光敏电阻对光线十分敏感,其在无光照时,呈高阻状态,暗电阻一般可达1.5MΩ。光敏电阻的特殊性能,随着科技的发展将得到极其广泛应用。

简介
光敏电阻器是利用半导体的光电导效应制成的一种电阻值随入射光的强弱而改变的电阻器,又称为光电导探测器;入射光强,电阻减小,入射光弱,电阻增大。还有另一种入射光弱,电阻减小,入射光强,电阻增大。光敏电阻器一般用于光的测量、光的控制和光电转换(将光的变化转换为电的变化)。常用的光敏电阻器硫化镉光敏电阻器,它是由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光敏电阻器对光的敏感性(即光谱特性)与人眼对可见光(0.4~0.76)μm的响应很接近,只要人眼可感受的光,都会引起它的阻值变化。设计光控电路时,都用白炽灯泡(小电珠)光线或自然光线作控制光源,使设计大为简化。

规格型号
通常,光敏电阻器都制成薄片结构,以便吸收更多的光能。当它受到光的照射时,半导体片(光敏层)内就激发出电子—空穴对,参与导电,使电路中电流增强。为了获得高的灵敏度,光敏电阻的电极常采用梳状图案,它是在一定的掩膜下向光电导薄膜上蒸镀金或铟等金属形成的。由光敏层、玻璃基片(或树脂防潮膜)和电极等组成。光敏电阻器在电路中用字母“R”或“RL”、“RG”表示。常用硫化镉(CdS)制成。它分为环氧树脂封装和金属封装两款,同属于导线型(DIP型),环氧树脂封装光敏电阻按陶瓷基板直径分为Ø3mm、Ø4mm、Ø5mm、Ø7mm、Ø11mm、Ø12mm、Ø20mm、Ø25mm 。

参数特性
根据光敏电阻的光谱特性,可分为三种光敏电阻器:紫外光敏电阻器、红外光敏电阻器、可见光光敏电阻器。

主要参数
(1)光电流、亮电阻。光敏电阻器在一定的外加电压下,当有光照射时,流过的电流称为光电流,外加电压与光电流之比称为亮电阻,常用“100LX”表示。
(2)暗电流、暗电阻。光敏电阻在一定的外加电压下,当没有光照射的时候,流过的电流称为暗电流。外加电压与暗电流之比称为暗电阻,常用“0LX”表示(用照度计测量光的强弱,其单位为拉克斯lx)。
(3)灵敏度。灵敏度是指光敏电阻不受光照射时的电阻值(暗电阻)与受光照射时的电阻值(亮电阻)的相对变化值。
(4)光谱响应。光谱响应又称光谱灵敏度,是指光敏电阻在不同波长的单色光照射下的灵敏度。若将不同波长下的灵敏度画成曲线,就可以得到光谱响应的曲线。
(5)光照特性。光照特性指光敏电阻输出的电信号随光照度而变化的特性。从光敏电阻的光照特性曲线可以看出,随着的光照强度的增加,光敏电阻的阻值开始迅速下降。若进一步增大光照强度,则电阻值变化减小,然后逐渐趋向平缓。在大多数情况下,该特性为非线性。
(6)伏安特性曲线。在一定照度下,加在光敏电阻两端的电压与电 流之间的关系称为伏安特性。在给定偏压下,光照度 较大,光电流也越大。在一定的光照度下,所加的电 压越大,光电流越大,而且无饱和现象。但是电压不 能无限地增大,因为任何光敏电阻都受额定功率、最 高工作电压和额定电流的限制。超过最高工作电压 和最大额定电流,可能导致光敏电阻永久性损坏。
(7)温度系数。光敏电阻的光电效应受温度影响较大,部分光敏电阻在低温下的光电灵敏较高,而在高温下的灵敏度则较低。
(8)额定功率。额定功率是指光敏电阻用于某种线路中所允许消耗的功率,当温度升高时,其消耗的功率就降低。
(9)指光敏电阻器从光照跃变开始到稳定亮电流的。

频率特性
当光敏电阻受到脉冲光照射时,光电流要经过 一段时间才能达到稳定值,而在停止光照后,光电流 也不立刻为零,这就是光敏电阻的时延特性。由于不 同材料的光敏,电阻时延特性不同,所以它们的频率 特性也不同。硫化铅的使用频率比硫化镉高得多,但 多数光敏电阻的时延都比较大,所以,其不能用在要 求快速响应的场合。

相关链接:
拆一个5W LED声光控吸顶灯
拆一个使用CD4071BE集成电路的86型声光控延时开关
拆一个使用4011集成电路的声光控延时灯座
拆一个明装二线声光控感应延时开关
拆一个明装四线声光控感应延时开关
拆修一个使用4011集成电路的声光控延时自动灯头,解决不支持带电路球泡灯的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图文并茂,好评!

网友:
很不错嘛,这样很好嘛,图文并茂,还有资料,可以神精嘛我要举报,

网友A:
一般都是用4011当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用4011当放大器

这种老款声光控延时灯座使用4011的比较多,用4071的相对少一些。以前见过一款使用CD4071电路的86型墙壁声光控延时开关。

网友:
实际上就是在灯座的两端并一个824电容

网友:
不错,老人用神光控的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