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k-150va控制变压器 380V to 220V

楼主(2019-03-13):
150va是什么意思,可以看成150w不?输出为110-36-24-12-6,如果每次只使用一种输出电压,是不是电流为150÷使用的电压,我想订做一个这样的电压器

网友A:
我不这么看,说的是总功率150W,每个绕组分别还有自己最大的功率,反正我手里的进口货都标注了各个绕组最大电流,并不是说只用一个绕组也能15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这么看,说的是总功率150W,每个绕组分别还有自己最大的功率,反正我手里的进口货都标注了各个绕组最大 ...

就是不知道呢,订做的时候问我要不要共Gnd,我想不共GND可能才是每组有最大功率

网友:
总功率150瓦。

网友:
不可能实打实150w的,实际输出有100w就不错了

网友:
VA是视在功率,里面包括了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W是有功功率;视在功率乘以功率因数(一般取0.8)等于有功功率。
你这个变压器有功功率(150×0.8)也就12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