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电信宽带免费送了湖北省版的ITV,如何查询ITV密码?

楼主(2019-03-13):
武汉电信上门安装了 省版的ITV(天翼高清湖北省版),可以看经视直播,10000客服说可以看央视的3、5、6、8直播,

免费送的机顶盒是 创维E900-S (机顶盒CPU:ARM Cortex A7(四核), 系统:Android4.4 内存1G,闪存4G )

我打10000,要求设置电信ITV收费节目的加密锁,避免因为小孩误点到ITV的收费节目,乱扣我钱。10000客服一下就帮我设置了收费节目的加密锁,就不能看收费节目了。

10000客服说,ITV省版的,是插在光猫的网口2上, 是不占带宽的,不影响电脑上网的网速(我问10000客服,如果我把ITV插在光猫的网口1上,那会不会影响电脑上网的网速,客服说,ITV是专用通道,插在光猫的网口1上时,是无法看ITV的)

我问电信安装师傅ITV的账号和密码, 安装师傅说,ITV不需要账号和密码,直接用。
我问10000客服,客服告诉我了,ITV的账号,但不告诉我ITV的密码。

请问ITV的密码? 我听说,知道了ITV的密码,就可以把ITV拿到别人家的电信宽带上看ITV,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ITV机顶盒有没有刷机的必要,如果刷机了,会不会就不能看到 不卡顿的 湖北经视 直 播了?我还是想看到武汉本地的电视节目,因为想了解武汉本地发生了哪些事, 刷机了,是否就变成了 普通的网络安卓机顶盒, 普通的网络安卓机顶盒 看武汉本地电视台,是不是都存在着 卡顿的情况?

还有,1台ITV可以连2台电视机吗? 现在用的是 ITV机顶盒输出的一分三(转给电视音频,视频), 还有 高清输出口 没有利用,ITV机顶盒支持 同时输出给高清和一分三 吗? 感谢指点!

网友:
电信IPTV 一般是专用拨号通道

网友A:
IPTV这个账号密码需要破解光猫,查光猫配置文件,光猫里面分开拨号的,不占用宽带带宽;送的机顶盒不要刷机为好,可以另外买个网络机顶盒,配置高很多,机顶盒应该可以同时输出AV信号和HDMI信号,不过现在一般都用HDMI,没试过AV端子

网友:
浙江的IPTV密码    6个1:biggrin::biggrin::biggrin::biggr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TV这个账号密码需要破解光猫,查光猫配置文件,光猫里面分开拨号的,不占用宽带带宽;送的机顶盒不要刷机 ...

感谢指点!

我家武汉电信宽带的光猫型号是: 福建星网 锐捷HG-EP800-S ,光猫没有破解,但有网友告诉我了,我家光猫的超级密码: telecomadmin********,    8个 *代表阿拉伯数字

这样可以查光猫的配置文件吗?查出IPTV的密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

我家武汉电信宽带的光猫型号是: 福建星网 锐捷HG-EP800-S ,光猫没有破解,但有网友告诉我 ...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49220  坛里文章看看,配置文件里面应该可以查到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TV这个账号密码需要破解光猫,查光猫配置文件,光猫里面分开拨号的,不占用宽带带宽;送的机顶盒不要刷机 ...

想多了,ITV的账户密码在机顶盒内,猫做桥接

网友:
我们这的账户密码当时安装的工单上就有,走哪个lan口是可以光猫设置的,默认是2,可以多台ITV,加20一个月一台,应该可能是多给了个账户,不大清楚,我堂兄家装过,没具体了解,ITV是独立拨号不占用宽带,走就算宽带,以现在的带宽水准,不应该卡顿,一分3不是看一模一样的么

网友B:
想办法root你的电视盒子 直接 adb shell  getprop 里面就有你的iptv 的pppoe拨号的账号和密码  。
电视盒子不要刷机 只要root  然后可以自己安装第三方应用。  无线网连接 可以用第三方应用,  有线连接 可以看 iptv。
如果你家的路由器足够强大 你可以玩 单线双网   只要连接到你家的 路由器  手机 电脑 电视盒子 等等都能看iptv 但是只能同时看一个频道。
我也是武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办法root你的电视盒子 直接 adb shell  getprop 里面就有你的iptv 的pppoe拨号的账号和密码  。
电视盒子 ...

老师也是武汉的呀!

请问老师,有机会能当面向你请教  单线双网  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也是武汉的呀!

请问老师,有机会能当面向你请教  单线双网  吗?

单线双网参考的帖子

不是老师  只是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线双网参考的帖子

不是老师  只是瞎折腾

感谢老师再次回复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再次回复指点!

getprop | grep pppoe

结果如图

网友:
我家也是湖北电信itv,账号有,密码就是123456可以试试,进设置好像也是这个密码。机器中兴的型号要去看。itv走的是专用通道,不占宽带资源,如果光猫能用天翼网关可以app测速。itv最近搞活动免费加装1年第二部。

网友(2019-05-13):
我是重庆电信的,IPTV盒子也是创维E900-S,开机后,遥控器上找到【设置】,输入6321进入到盒子的设置界面,在网络项目里找到网络连接设置,进去后一直往下,别乱动,最后下方有一个选项框【显示密码】,勾选即可看到,重庆电信IPTV密码是办理身份证后六位。网络连接设置里用遥控器不好操作,建议你把电脑用的无线键鼠接收头插到盒子上,鼠标和键盘操作比遥控器操作方便。

网友:
ITV的密码,一般默认就是123456,比较简单,在ITV设置里能改
因为别人拿去也用不了,在你这个设备登陆后,别人用你的帐号和密码,就会提示已经被绑定,必须后台解绑才能更换设备
光猫2口是ITV专用组播端口,不占网速,也不是公网
插到1口也能用,会占用宽带,有时候看直播还会有问题
多接没试过,真没这需求,因为出来的画面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