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坛友捡来的貌似高级遥控器的黑盒子27MHz

楼主(2019-03-13):
黑色盒子,查不到资料,坛友捡来的,还挺沉,给我研究研究,另外还有个白色的遥控器,两个不同地方捡来的。
哈哈,那就拆开看看
四个按键,一个开关,两个指示灯,不知道是啥玩意
根据印字百度无资料

侧面有个舱门,抠开有dc充电头

2.5mm口的吧

背面打开4节聚能环,可惜都是没电的,0.03v左右,竟然没漏液,好评

拧开四颗螺丝,取下背面盖板,不对,是正面黑色盖板,露出电路板

电路板有螺丝固定,好评,四颗按键,一颗无字单片机,拨码开关,还有晶振,好评
黄色线是天线插口,金属天线座在外壳固定,看样子还能远距离传输信号

背面光秃秃

6V上电,开关on,亮灯,负载接到dc口,2.4v左右电压,充电红灯亮,
准确的说是对外充电。

到这里我猜是某个遥控玩具的遥控器,可以给玩具充电,大概是个小飞机之类的吧

旁边的白色遥控器也顺道拆开,一颗12V电池还有电

毫无疑问2262芯片,可以自己设码控制了,哈哈
下次改成跟家里遥控灯一样的编码就行

完~算是灌个水吧,顺道看看有没有坛友知道这具体是个啥遥控黑盒子的,免费赠送哟~

网友A:
原来是个充电宝啊~

网友B:
微型车的遥控器,偶拆过: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0379

网友C:
早就有人拆过了,玩具车的遥控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个充电宝啊~

这个充电宝有点费电池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型车的遥控器,偶拆过: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0379

看了一下,还真的很像,哈哈,估计是小朋友车坏了扔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就有人拆过了,玩具车的遥控器而已

万能的论坛,哈哈,果然能找到,话说回来,这玩意通用不,能不能改到其它玩具上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能的论坛,哈哈,果然能找到,话说回来,这玩意通用不,能不能改到其它玩具上用呢 ...

同品牌同方案的肯定能通用,只是这玩意破解成本的问题,要是有解码软件还好办,不然还不够手工的,要抓数据破解,反正我不会,哈哈

网友D:
还真是好奇,什么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真是好奇,什么玩意

谢谢围观,哈哈,说是个遥控汽车的,不过坛友没捡到车哈哈

网友E:
2262的遥控器可以利用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是上充电宝。。。。。

网友F:
楼主到附近找找,车子应该在

网友G:
玩具遥控车就是用这种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玩具遥控车就是用这种类型的

是啊,可惜没有捡到遥控车,电池也没电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到附近找找,车子应该在

坛友捡的,送给我折腾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62的遥控器可以利用

谢谢捧场,我很赞同,下次改编码

网友H:
看成了飞机的黑匣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成了飞机的黑匣子了

谢谢捧场,那个估计捡不到吧哈哈哈,还是希望不要捡到了。平平安安

网友(2020-06-26):
可以改编码器吗?不然没啥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