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电池还有救吗(苹果笔记本电池A1496)

楼主(2019-03-13):
时间搁久了,从外面接口测不出电压(正常有7.6V上下),拆开测里面板子上两端电压只有3.65V,单个电池1.82V,问题太多,大伙一起研究吧,呼唤高手!~
这排线九根线,也不知道都有什么作用?
没有完全拆开,估计是两个串联再并联吧?
直接在板子两端上接9V充电会不会太作了?

网友:
应该是两并两串,3.8v两串的高压电芯,充电电压8.8v,再就是笔记本电池保护板带锁,电压过低或者电池断离保护板都会造成锁死(解锁需要专业工具和软件,还不如再买一块)

网友A:
建议先对单体电芯在线充电,4.2V先,充满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对单体电芯在线充电,4.2V先,充满再说

感觉这个建议靠谱

网友:
过放了,单节补电估计可以恢复。注意分清正负极。

网友(2019-09-18):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对单体电芯在线充电,4.2V先,充满再说

电芯组串联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