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家用接根明线用多少平方线,大功率用的空调等,三芯铜硬线吗?

楼主(2019-03-13):
家用接根明线用多少平方线,大功率用的空调等,三芯铜硬线吗?

网友A:
4平方以上,火线零线地线 3线

网友:
能硬线就用硬线,平均每平方线保守大概可以过6A,你把用电器总功率除以1320就知道用多少平方的了,最好多留点余量

网友:
6平方就行了,明线可以用管槽来布线,好弯曲,线管不好穿。

网友B:
母線(主線)用六平方的,分線看多大功率的用2~4平方的。要銅線。一般铜线安全计算方法是: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8A。
4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35A 。
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48A 。
1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65A。
1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91A 。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120A。

估算口诀: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電阻性負荷 220v 電壓下每1000w電流約為5A

网友:
一个空调用2.5的就够了,考虑到市场上线径缩水,最好用4平方的
要是大空调或者还要接别的,看功率再加大
一般来讲,等截面的软线比硬线载流更大

网友:
家用大功率空调再大也大不到哪儿去,4平方足矣。中央空调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平方以上,火线零线地线 3线

四平方三芯,五金店真不好买,一般都是2芯硬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母線(主線)用六平方的,分線看多大功率的用2~4平方的。要銅線。一般铜线安全计算方法是:
2.5平方毫米 ...

好专业啊,s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平方三芯,五金店真不好买,一般都是2芯硬线

4平方3芯护套线是不好买,单芯4平方,三个颜色,放线槽里。

网友:
照明1.5,插座2.5,厨房卫生间2.5-4独线,空调2.5独线,主线根据家用功率4.-6

网友C:
其实2.5就够了 。地线可以用1.5的。既然接明线那用明线管的话,电线就用单线,不需要用护套线。如果你不放心,零线火线就用4平方的。大于4平方就是浪费,因为你家里不可能会有功率这么大的电器。 一般家用中央空调的主机也就4平方而已

网友(2019-08-06):
引用 网友C:
其实2.5就够了 。地线可以用1.5的。既然接明线那用明线管的话,电线就用单线,不需要用护套线。如果你不放 ...

哈哈,我家使用的就是1.5的地线,不过,有人说地线要比相线粗才好,说粗了的话,电跑的快,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反正我家用的是相线1.5,2.5,4的,地线就用的1.5的

网友:
2.5平方最大承载5500w,启动是几秒钟的时间,温升稍微加点。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