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Lenovo V20-10显示器有显示无背光,拆开

楼主(2019-03-13):
显示器有显示无背光,拆开

这是面板型号
查询一下屏幕参数
M195RTN01.0 基本参数
制造商(Productor)
友达/AUO
产品型号(MODEL)
M195RTN01.0
屏尺寸(Size)
19.5"
分辨率(Resolution)
1600×900
分辨率简称(Resolution Name)
HD+
显示比例(Display scale)
16:9
像素排列(Pixel Arrangement)
RGB垂直条状
点距(Pixel Pitch)
0.0904×0.2626 mm
产品组成(Panel Composition)
液晶屏,
面板类型(Technology)
a-Si TFT-LCD
主要用途(Applications)
【电脑显示器】,
显著特征(Panel Features)
【广色域】, 【白光LED】, 【雾面】, 【广视角】,
M195RTN01.0光电参数
显示模式(Display mode)
TN,常白显示,透射式
亮度(Luminance)
250 nits
对比度(Contrast Ratio)
1000:1
颜色(Color)
16.7M
色彩饱和度(Color Saturation)
72%NTSC(CIE1931)
响应时间(Response)
3.8/1.2 (Tr/Td) ms
可视角度(Viewing Angle)
80/80/85/85(上/下/左/右)
最佳视角(The Best View)
6 o'clock
白场色度(White Field Chroma)
X:0.313; Y:0.329
白场变动(White Field Dynamic)
1.25 (9 points)
扫描频率(Scanning Frequency)
60Hz
反转扫描(Reverse Scan)
No
信号类型大类(The kind of Singnal)
LVDS
接口类型(Interface)
LVDS
信号接口定义(Singnal Interface Definition)
BLE-6PINS-CCAACC
驱屏电压(Drive-screen voltage)
5.0V
面板输入电流(Input Current)
0.6A
信号接口类型(Kind of Singnal Interface)
端子
信号接口品牌(Brand of Singnal Interface)
E&T
信号接口型号(Model of Singnal Interface)
AL230F-A0G1D-P
信号接口脚距(Pitch of Singnal Interface)
1 mm
信号接口脚数(Pin of Singnal Interface)
6 pins
M195RTN01.0结构参数
工作温度(Operation Temperature)
0 °C ~ 50 °C
存储温度(Storage Temperature)
-20°C ~ 65°C
表面处理(Surface Technology)
雾面,Hard coating (3H)
显示区域(Active Area)
433.92×236.34 mm
可视区域(Display Area)
437.2×239.6
外形尺寸(Outline)
452.00× 263.00×7.60 mm
触摸屏(Touch Panel)
灯管位置(Lamp Position)
侧入式光源(右边)
背光类型(Backlight)
WLED
灯管数量(Lamp Number)
10S4P pcs
灯管形状(Lamp Shape)
4串
背光寿命(Life Time of Lamp)
30K Hours
单一灯管电压(Voltage of Lamp)
31V
单一灯管电流(Current of Lamp)
60mA
内置灯管驱动器(Driver of Backlight)
背光接口类型(Kind of Backlight Interface)
端子
背光接口品牌(Brand of Backlight Interface)
E&T
背光接口型号(Model of Backlight Interface)
3707K-S06N-21R
背光接口数量(Quantity of Backlight Interface)
1 pcs
背光接口脚距(Pitch of Backlight Interface)
1.0 mm mm
背光接口定义(Backlight Interface Define )
BLE-6PINS-CCAACC
M195RTN01.0包装及生产状态
每箱数量(Quantity Per Box)
14 pcs
包装箱尺寸(Size of the Box)
526×299×335 mm (长×宽×高)
包装箱毛重(G.W. of the Box)
22.22 Kg

求助一下这里
信号接口定义(Singnal Interface Definition)
BLE-6PINS-CCAACC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拆机检查背光灯电源。

网友B:
2018年6月的应该还在保修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8年6月的应该还在保修期的

这个是公司买的新的,直接就是坏了,供应商又弄了一台过来,这台就不要了。我带回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检查背光灯电源。

拆开看了,不知道引脚定义,拿万用表也量不出来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看了,不知道引脚定义,拿万用表也量不出来啥

就是量灯条两端有没有电压,有电压多是灯珠烧了,没电压多是驱动电路烧

网友:
公司这么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