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即热式热水器加限温模块

楼主(2019-03-13):
宝宝上买了一个即热式5500W的,看什么都有,热敏电阻,霍尔水流,水电阻监测装了才知道光有一身硬件,软件没跟上,只能设定功率不是设定温度。每每听到超温报警就烦躁。
想着手上那些零散零件,就装了一个模块,没动原来的电路板和热敏电阻
零件:
Rt                        一件
digispark              一件
MOC3063             一件
XH2.54-2P            三件(为设温调试方便)
洞洞板                 一件
限流电阻470        一件
电阻   33K            一件

代码:
int Input, Setpoint = 850;
boolean Output;
void setup() {
        pinMode(PB5, OUTPUT);
}

void loop() {
        Input = analogRead(0);
        Output = Input > Setpoint;
        digitalWrite(PB0, Output);
        delay(20);
}

特点:
与网上MOC3021输入端加控制不同,是在原可控硅触发输出线上串联了MOC3063额外输出控制,原有的的XH2.54引出的就不动电路板了,原有的热敏电阻,霍尔水流,水电阻监测就都保留了
温度控制在42度左右,用水再也不叫了

网友:
难道赶上直播了?

网友:
樓主高手,有實物圖嗎?

楼主:
实物很小, 没有打导热硅胶密封,上下连接用插的,没有焊。 懒得收尾了

网友:
digispark是个啥?

网友A:
这热水器什么价太差劲了,我用的能调节温度,你设置42度我觉得不够,夏天还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热水器什么价太差劲了,我用的能调节温度,你设置42度我觉得不够,夏天还好点 ...

那也要看哪里的在南方夏天用42度可以开皮了啊

网友B:
厉害了

我买过三个,功率都是6-7KW,温度调节范围最低18度,最高55度,冬天调42度,现在调38度,再热一点35-36度都可以,最早的一个使用六年了,偶尔会碰到感觉水要凉一点(冬天室温低于5度以下才有),看温度显示温度掉了1度,但是10秒内可以回温,使用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之前拆了其中一个看过,有两个温度探头,一个进水温度,一个出水温度,另外一个霍尔传感器来检测水流大小

还有我感觉楼主买的这个是小厨宝类型的热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热水器什么价太差劲了,我用的能调节温度,你设置42度我觉得不够,夏天还好点 ...

我北方,储热时电热水器,四级温度定40度,恒温阀37度,洗澡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

我买过三个,功率都是6-7KW,温度调节范围最低18度,最高55度,冬天调42度,现在调38度,再热一点3 ...

应该不是小厨宝,是即热式,不过就是比较傻的那种。

网友:
质量太差劲了!还是慎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