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14.8v锂电池

楼主(2019-03-13):
有一个锂电池,充不进电,拆开看看,是4串的,14.8v,测量电压发现有一个电芯电压为0,这个电芯坏了,想买一片电芯换上去,不知保护板有没有锁,整机有输出12V,是三个电芯的电压,电路板上有电芯电压监控,估计监控有一个电芯电压为0不让充电
外观,14.8v

电路板
正面

反面,白色4线端子为电芯电压监控接口

电芯,4片2200mA串联,有一片电压为0

芯片
TPC8028,MOS管

B425A

STM8S003F3P6芯片:8位微控制器-MCU

电压稳压芯片7533-1

不知道这个板子有没有断电锁死,想换电芯,这个电池新的很贵,谢谢!

网友A:
没事,盘它。锁死了应该输出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盘它。锁死了应该输出都没了

现在有12v电压没有锁死,换电芯的话断电会不会锁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12v电压没有锁死,换电芯的话断电会不会锁死啊

应该不会,万一不行大不了出给坛友止损

网友:
那串个电阻换

网友B:
不断电换啊,你先焊接一个12V电源上去保持供电,然后卸下电池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断电换啊,你先焊接一个12V电源上去保持供电,然后卸下电池更换。

是准备这样搞,保险起见,焊接一个12v电源再换

网友C:
这个东西不配对换了也用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不配对换了也用不了多久

四个一起换

网友(2024-08-02):
B425A是什么芯片?

网友:
学习了一些自己不懂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