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_IM3D_PKGR1026A_FWR0831B0量产工具下载

楼主(2019-03-13):
虽然是最新版的,但是实际上没啥改进,PFG06,PFG09都还是不支持

网友A:
非常棒,论坛坛友的福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棒,论坛坛友的福气!

尴尬,我刚刚通过 某宝下载了 这个量产工具,就用百度找到了这里,坑爹了。不过这个工具能用来对付我的朗科720g,,哈哈

网友C:
PFG09不是一直就可以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PFG09不是一直就可以开么

能开吗?我下的所有版本都是识别成MT29F512G08EEHAF,但是120G的用的是四片闪存,ID:2C,A4,08,32,A1,00.  应该是B16A系列的,感觉型号应该是MT29F256G08EBHAF才对
如果有能开的固件,麻烦给一份,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尴尬,我刚刚通过 某宝下载了 这个量产工具,就用百度找到了这里,坑爹了。不过这个工具能用来对付我的朗 ...

这工具只有L06B BOKB,,,,,继续和B17无缘。。。话说B17我有不公开的工具,但是依然存在100GB魔咒,连续写入100GB(240G盘)必然掉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开吗?我下的所有版本都是识别成MT29F512G08EEHAF,但是120G的用的是四片闪存,ID:2C,A4,08,32,A1,00.  ...

B16可以考虑上到NVMe主控上

网友:
不错的工具,谢谢楼主共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开吗?我下的所有版本都是识别成MT29F512G08EEHAF,但是120G的用的是四片闪存,ID:2C,A4,08,32,A1,00.  ...

就是识别成MT29F512G08EEHAF,就用这个开,可以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识别成MT29F512G08EEHAF,就用这个开,可以开

噢,我没注意看,你是08的ID,08的开不了只能开一片,开四片就报错

网友D(2019-06-18):
引用 网友A:
这工具只有L06B BOKB,,,,,继续和B17无缘。。。话说B17我有不公开的工具,但是依然存在100GB魔咒,连 ...

0507A 还是0605A ?没发现100G之后掉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0507A 还是0605A ?没发现100G之后掉盘的问题。。。

SM2258XT_IM3D_PKGQ1229A_FWQ1204B0 频率降到100没鸟用,强行改配置拉到50MHz好像不掉盘,但是那U盘般的速度还是2.0U盘一样的速度我就忍不住了

网友(2019-07-19):
没币了,哎  暂时不下载了!

网友E(2019-09-19):
手里有个固态!主控2258xt!闪存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怎么开卡?求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手里有个固态!主控2258xt!闪存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怎么开卡?求助

把闪存丝印或闪存id贴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闪存丝印或闪存id贴出来看看

丝印被打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