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快充头坏了,拆开看看

楼主(2019-03-13):
小米5的快充头,手机没电的时候,想起了它,可是它不理我了。没有了输出电压,用胶皮锤砸开就发现变压器引脚断线了,保险丝完好,还有救么?

网友A:
接脚啊 就是不知是摔坏的还是砸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脚啊 就是不知是摔坏的还是砸坏的

变压器百分之百是拆的时候敲坏,这种充电器没修的价值

网友:
我的三星快充昨天也完了,不好无损拆开,只好用回老的2A充电器了。

网友:
安慰朋友一下,变压器是被敲坏的...继续检查其他的...

网友:
看来大锤法并不可靠

网友:
充电器多多益善啊 我算算手里有5个三星的 水果算上我老婆的有4个 索尼的2个 oppo的一个 刚撸的一个乐视 还有路由器电视盒子换下来的各种9v12v的不知道几个

网友:
看来拆充电器的时候得有经验了。
一是用台钳,二是橡胶锤+毛巾

楼主:
谢了各位,看来只能换一个了,记得上次别人扔过来一个华为的快充,也是没反应,就这么砸开,换了一个2A的保险丝管就又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百分之百是拆的时候敲坏,这种充电器没修的价值

建议楼主使用台钳\老虎钳高强度缓慢加压外壳变形分离拆卸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这个貌似是江苏辰阳的东西?

网友:
就小米的头,会坏变压器,都不知是摔坏的,还是因为热胀冷缩又没有打白色固定胶 撑坏的。手头也有一个这样光荣了的。

网友:
看着用料不错,试试能不能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