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监控网络摄像头,维科高清 IPC-2504-A

楼主(2019-03-13):
朋友小店不干了,有几个网络摄像头,我就拿来研究。监控主机找不到了,插到路由器上用电脑搜不到,一些改IP的软件也搜不到,拆开看看
看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弄
外观有点恶心,这还是擦了半天的

拆开,密封的很好,里面显得很新
这么大的壳子只有这么一点点电路板

网友:
去中维世纪网站去下他的中维高清监控系统(JNVR) 基本上都能收到

网友A:
看pcb的编号应该是尚维的IPG5013A模组,方案是海思3518v100+ov9750,可以支持到960p,当然固件可能是自有或定制的,可以尝试使用尚维的APP连接,如果不成功可能在尝试其它APP,一旦序列号或代码匹配,就可以正常连接了。

网友B:
用中维高清监控系统这个软件,基本上都可以扫到。

网友(2020-03-05):
引用 网友A:
看pcb的编号应该是尚维的IPG5013A模组,方案是海思3518v100+ov9750,可以支持到960p,当然固件可能是自有或 ...

哪是序列号和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中维高清监控系统这个软件,基本上都可以扫到。

这款是条形码

网友(2021-08-02):
兄弟你找到监控软件了吗

网友:
兄弟你找到软件了吗

网友:
查看监控到中维世纪官网下载VMS-6100或者中维世纪的JNVR,手机APP用云视通

网友:
将摄像头通过路由器连接到电脑上,到中维世纪官网下载VMS-6100客户端或者中维世纪的JNVR客户端装到电脑上,手机到中维世纪下载云视通APP,在电脑客户端上(在监控画面上点击右键选择远程设置)将摄像头的IP地址设置为和路由器为一个网段(例如:都为192.168.1.**),在手机上输入云视通号(电脑客户端可以看到)添加摄像机即可远程查看监控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