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I主控方案ID反查工具

楼主(2019-03-13):
久闻这个工具大名但是一直找不见,可惜最近长城又变高了。。。谢谢论坛guo4qing坛友的指点,让我找到了并正确使用这个工具,这个工具有个臭毛病,不能直接双击运行,要先以管理员模式打开一个CMD窗口,把程序拖进去运行:

还有麻烦各位有光威“弈”系列国科微主控的坛友测一测主控是个什么鬼,我的因为拆掉了没办法测试了。。。。
@guo4qing

网友:
非常棒,论坛坛友的福气!

网友A:
知道为什么不能双击吗?那是因为这个软件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你知道右键点击鼠标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一样就开始出来,不要那么麻烦拖拽。

好了觉得有用就打赏20M币吧,不要让热心帮助的人下不起你的工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为什么不能双击吗?那是因为这个软件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你知道右键点击鼠标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一样 ...

实测右键管理员无效,貌似是end语句win理解的是quit,但是dos下就是停止,所以必须重新开个dos窗口

网友:
选择硬盘编号后回车直接消失。但是smi_flash_id.txt里面有显示
v0.51a
Drive: 0(ATA)
OS: 10.0 build 17134
Model: K9PFGY8U7B
Fw   : Q0810B
Size : 122104 MB
From smart : [SM2246] [Q0810B  ]
Controller : SM2246AA
用你的方法能在CMD里显示。

网友B:
意义不大吧。开卡工具就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义不大吧。开卡工具就能看

这软件可以不拆壳判定SSD主控,特别像国科微那种到底是什么系列的。。。。开卡工具是专用的,2256工具不能探测2258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软件可以不拆壳判定SSD主控,特别像国科微那种到底是什么系列的。。。。开卡工具是专用的,2256工具不 ...

这个帖子也可以变为征集帖,号令江湖,大家有发现那些奇怪主控丝印的可以带图进来,给补贴M币。没有号令效应你这贴成不了精品帖,有几次怀疑丝印为toshiba、sandisk的某些主控就是SMI的,没证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也可以变为征集帖,号令江湖,大家有发现那些奇怪主控丝印的可以带图进来,给补贴M币。没有 ...

闪迪有可能,土鸡扒目前看不上SMI,基本低端都和群联搅基。。。而且土鸡扒一般很诚实,不管大马 JMF还是群联一般会写在自己丝印下面第一行或者第二行

网友C:
问题是这个玩意儿只能看到主控型号,没有闪存id,主控还要它来查么?能认盘还行,不认盘只能拆了看,既然拆了,短了拿开卡软件扫一下,闪存id就出来了,不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这个玩意儿只能看到主控型号,没有闪存id,主控还要它来查么?能认盘还行,不认盘只能拆了看,既然拆 ...

如果挂从盘还真能读取ID并大概判定闪存型号,主盘像我一样就会报64MB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挂从盘还真能读取ID并大概判定闪存型号,主盘像我一样就会报64MB错误。。 ...

我挂的从盘,一样报64m错,没见到闪存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挂的从盘,一样报64m错,没见到闪存id

不知道,反正我挂从盘就能分析。。。。。一不小心泄露我的B17A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反正我挂从盘就能分析。。。。。一不小心泄露我的B17A了。。。。

...

额,我的是2246xt,无论如何都分析不了,提示未发现兼容的ssd,系统是win7,64位

网友:
拿我的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我的是2246xt,无论如何都分析不了,提示未发现兼容的ssd,系统是win7,64位 ...

你试试挂在USB转接卡试试。。。挂在机器估计好像出64M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试挂在USB转接卡试试。。。挂在机器估计好像出64M问题

咸鱼上收了个2258xt,不开卡是读不到的,开卡后试了一下,确实能读到闪存id,但是2246xt读不到,跟sf的那个工具一样,应该都是读取固件区的信息

网友(2020-05-29):
拿我的盘试试,正好需要。

网友(2020-10-16):
不是单独的运行工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