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国产SONY记忆棒!我惊呆了~~~

楼主(2019-03-13):
拆解国产SONY记忆棒!惊呆了~~~
Sony的原装记忆棒一直都是高价,国产记忆棒价格确是奇低。
最早买PSP时就附带了一块32MB原装记忆棒,只能当游戏存档使用。当初PSP都是玩光盘的啊
后来又高价买了块8GB原装记忆棒。再后来就出现了国产记忆棒,价格便宜。
再又有了记忆棒卡套,可以插一块或者两块TF卡,最大貌似支持16GB。
入了个二手PSP带了块国产8GB记忆棒,当时不知咋的就读不了卡了。就丢一边了。
PSP又二手出掉,手里就留下了一块原装记32MB记忆棒和坏了的国产8GB记忆棒
就拆开看看内部结构。

当暴力拆开国产记忆棒时,我惊呆了!

里面就一个垃圾版加了一个8GB TF 卡,也是个低速垃圾卡!

看板子可以同时焊接两块8GB TF 卡,就是16GB的~~呵呵~~~

再来看看原装记忆棒吧

虽然是32MB ,但是制作工艺精美。
三星内存芯片+SONY自己的控制芯片。
金手指真的是镀金的

好东西就是好东西
山寨就是山寨
哈哈哈哈~~~

楼主:
忘了说这个8GB TF卡已经坏掉了,取下来插USB读卡器认不了了!!!

网友A:
跟我想象的一样,国产的科技比日本的要好!思路也比日本的要先进!毕竟,这些都是在山上的,站得高看得就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想象的一样,国产的科技比日本的要好!思路也比日本的要先进!毕竟,这些都是在山上的,站得高看得就远 ...

有道理~~走捷径就是快~

网友:
国产组装技术高。

网友:
保存游戏没必要弄这么大吧

网友:
还是价格导向的

网友:
有了山寨卡套,打得索尼一败涂地,找不到北,哈哈。

网友B:
仿的稍微好点的是这种,速度也跟真的差不多,但是用的拆机片。
还有一种黑胶块改装的。这种就厉害了,MagicGate状态可显示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的稍微好点的是这种,速度也跟真的差不多,但是用的拆机片。
还有一种黑胶块改装的。这种就厉害了,Magic ...

你这个都是高成本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跟我想象的一样,国产的科技比日本的要好!思路也比日本的要先进!毕竟,这些都是在山上的,站得高看得就远 ...

sony的记忆棒标准应该是没有公开的,也就是说要生产需要授权的,山寨的估计是自行破解的
所以,需要高品质的可以花高价买原装货或者品牌货
需要低价可以买山寨货
各取所需,没有必要酸什么的
没有国内这些山寨厂商,国人的生活水平绝对不会进步这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ny的记忆棒标准应该是没有公开的,也就是说要生产需要授权的,山寨的估计是自行破解的
所以,需要高品 ...

就是拆解槽槽~当然感谢国产技术~~

网友: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网友:
大法记忆棒就是个坑货,已经被送进博物馆了。

网友:
谢谢分享,哈哈,山寨真是牛,这也是技术创新撒

网友:
很好理解,买山寨的肯定考虑价格因素多些,所以各家追求低价只能降低品质,买原装的要的就是稳定性,从售价上看这做工也就算过得去而已。

网友:
你地摊上买的山寨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都是高成本货了!

那个带威刚1G 闪存记忆棒,我尝试换了一块从MP4上拆下来同制程的 三星2G闪存,装回外壳,在索尼相机上格式化后卡居然能正常使用,容量也显示正常,说明这个板子搞得还是有点技术水平的。就是壳子太垃圾了,容易开裂断齿
黑胶的更有意思,上面直接是印着闪迪的LOGO。据我所知当时这种记忆棒只有索尼自己还有雷克沙、闪迪在生产,按道理说闪迪有授权,记忆棒的MagicGate功能应该都是显示支持的,但,闪迪居然生产了不支持MagicGate的记忆棒的黑胶块,然后山寨厂家又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拿到,加了转接板让MagicGate显示支持,就根正品一摸一样了

网友:
看到标题山寨MS卡就猜到卡套+TF卡,没猜错

网友:
虽山寨价格便宜·能用就行
呵··呵····好好拆嘛···
现拆坏了~
本可以自己扩容~换个32G的高速卡上去··会不会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