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池充电器能充电池组吗?

楼主(2019-03-13):
我有个zanflare C4  充电器,想请教下大家,这种类型的充电器能充5节、或者4节(5号大小充电电池)排在一起的那种电池组吗?还有一些异形电池,比5号矮胖的那种电池组,电池组都是4.8V或者6V的,接上线可以充吗?
zanflare C4 数据
主要特点:充电4-选择选择不同的电流从300mA/(500mA-1000mA//700mA)它可以同时处理不同规格的可再充电电池(18650、26650、26500,22650,18490,17670,17500,17355,16340,14500,10440、A、AA、AAA、SC尺寸)
-提供具有集成LCD显示监测参数包括电池电压(V)、电流(mA)、时间(h)、容量(mAh),内部电阻(MR)
- 过充电和过放电保护
- 短路保护
- 过热保护
-  0V电压激活功能
- 智能识别损坏的电池
- 电池反极性保护
-  4个插槽独立工作
- 充电,快速测试和正常测试,三种模式可供选择
规格 :
输入 : AC 100 - 240V , 50 / 60Hz , 0.6 A 、 DC 12V , 1.5 A
- 输出 : USB 5V 2A
充电电流 : 可充电锂离子电池在 4.2 V 、 500mA\ 300mA / 700mA / 1000mA , 充电 Ni - MH 电池 1.48v 、 300mA 、 500mA 、 700mA / 1000mA
放电电流 : 300mA 、 500mA
材料 : ABS
环境使用条件 : 湿度 : 5% - 90% ;温度 : 0 ℃ - 40 ℃

网友A:
描述来看是可以的,但不能同时不断开充一串里面的几个电池(一次只能一节),因为槽并不是物理隔离,线太长线阻太大会有可能影响判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来看是可以的,但不能同时不断开充一串里面的几个电池(一次只能一节),因为槽并不是物理隔离,线太长 ...

感谢,内阻202是什么意思啊?电池太短我放了个铁东西连接电池充电,内阻显示202.。。。是电池坏了还是因为连接铁片的缘故

楼主:
测试证明只能一个一个的充,还有就是发现电池组使用原装充电器充不上电的,用这种方法可以完美充满,不知道是原装充电器使用寿命太短还是电池组的其他问题。

网友:
扫地机电池,有一节或几节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