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中航信息PR-U 存折打印机设置开发票

楼主(2019-03-13):
以下教程应该适用于南天PRB PR2 等存折打印机,具体如何设置打印机可以上网搜。本教程只是教会设置如何打发票。

PR-U 设置方法:

关机时 同时按键 S1  S2。 按钮开机。
响几下后,松开按键,放入纸就可以更改设置了。纸上会显示如何更改打印机设置。耐心点就行了。

最近得到一台 中航信息的PR-U 存折打印机。带自动寻边,纠正进纸功能。打印发票比较省事,不用手动对齐了。
可是打印口只有串口和并口,USB口无效。
买了一根USB转CN36口的打印线,
就是IEEE1284口。

可是驱动就麻烦了。后来打电话问打印线厂家,才明白,把驱动装爱普生1600KIII的驱动。然后端口随便选个USB的,没占用的。
可是打印机打出来的总是错行。后来自己试验了一下午。才试出来。更改了打印机设置,打印出来效果完美。

主要是把打印机端口在打印机上设置为并口。

纸宽           程序控制
并口仿真      EPSON
纸边检测      否
特殊纸打印   是

在设置EPSON设置:

中西文选择      中文
字符定义        高密字体
自动换行         否
单页纸顶位置调整        set-up设置值
顶位置微调:     00
左边界调整:       00

然后是扩展设置里的:

ESC~1仿真选择: EPSON
打印针击打力量: 强
图形双向打印:  否   (主要是这个选项,如果出现错行,字体上下不齐,就选择否。)
并口纸尽信号: 否
并口缓冲区:   是  (选择否打印非常慢)
其他不变。

下面是打印测试页图片。大家参考吧。设置参数都在里面。

网友A:
如果有u口,那就可以选u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u口,那就可以选u口

一般这种打印机,除非是自己买的新的,否则都是银行定制的,ATM上面用的,根本没有U口,或者有就是没安装芯片。没法用。淘宝N多都是二手的。应该都是淘汰出来的。买一个南天PR2 要2000+呢。买个爱普生635K才1400。

网友:
手里有个中航PR-b 放三年了,没舍得卖,总感觉不一定啥时候能用上

网友(2021-09-19):
求同款USB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