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我看看行不行

楼主(2019-03-13):
前因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1&page=1#pid122560省略........拆了个2N60,测试结果所有电极电阻0,只有拆电脑主板了,找到这个P2003BDG,找不到任何参数,画了电路,芯片起到的作用就是继电器,控制信号也是12v直流,电流0.5a,帮我看一下这样对不对?

网友A:
主板的场管耐压不够哦

网友:
炸成这样,,贴片电容电阻都有坏了吧,,那个直插三极管也不见了一半了

网友B:
怎么可能查不到,自己查询方式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的场管耐压不够哦

耐压应该够的吧,25V极限32A工作电流20A,带电动工具应该怕反向电压吧

网友C:
P2003BDG只是普通的N沟道场效应三极管而且,工作参数20A / 30V 多用于UPS电源推娩/显卡主供电部分/主板南-北桥供电/主板高端显卡辅助电源接口的供电部分,这么普遍的元件应该不会买不到普通大体积封装的绝对在一般电器元件配件店能买到,贴片封装的就难说。如果真没有可以用近似或大于这个参数的普N通沟道场效应三极管代换就OK啦,下面的你肯定能买到:P45N02LDG
H6N03LAAPM2509N
P3055LD
30N06
40N0645N03
50N0655N0360N06还有提醒你的是在主板上出现“严重烧毁”多是因为短路造成的,应该更换元件前用数字表2K挡检测P2003BDG3个引脚的线路电阻值是因为阻值过低导致线路中有短路现象而烧毁P2003BDG因为就你说的现象90%属于线路短路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查不到,自己查询方式有误

小白一个,根本就不知道在哪查,看到Vds=25V,Vgs=20V就放心了,可以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2003BDG只是普通的N沟道场效应三极管而且,工作参数20A / 30V 多用于UPS电源推娩/显卡主供电部分/主板南- ...

谢谢热心回复:炸的那个板是抠芯片用的,抠下来结果发现坏了,板子没有任何价值。P2003BDG有好几个,想抠下来用,问的是参数,现在知道了,可以用

网友D:
没有IC的电源用不住的,修好用几个月还得坏,拆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IC的电源用不住的,修好用几个月还得坏,拆件吧。

不是修电源的,而是把这个坏电源的mos管拆下来用的,想不到也烧坏了。

网友:
数码很多热心网友  我路过来学习下

网友:
12v驱动g级……,上去就坏

网友E:
而且mos通了以后会保持,断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而且mos通了以后会保持,断不开

谢谢,主要是不懂,本人还需要不断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