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刚从TB买的热风枪,顺便请教各位使用方法

楼主(2019-03-13):
前几天显卡坏了个MOS管,没有风枪,好不容易才给拆下来的,当天晚上果断下单买了一台,先弄个便宜的练练手。
80多块钱,电位器调温调风,附件只有三个风嘴,一个接地夹。
板子做的好赖咱不会看,但是能把元件的型号的功率都标上,这就挺好
主要元件:LM324,TIP41,3041,TIP122图片方向都是正的,不知道怎么传上来就倒了,各位凑活着看吧。
另外问一下,风枪使用中温度和风速是怎样搭配的?我收到货后在主板上拆MOS管需要调到400度,风4档,300度就是吹不下来

网友:
原来板子可能是无铅焊锡,直接吹可能难拆,可以用63焊锡中和一下会好拆一点

网友A:
没说的,上400,最大风。。。另外这个风枪,质量真的666

网友:
据说用风枪吹元件,需要练,刚开始肯定不顺手。

网友:
问下大家 到底气泵的好用还是风扇的好用?

网友:
修台式机主板和显卡一定要选气泵热风枪才好用,修手机和笔记本电脑,风扇式热风枪可以搞定。

网友:
300度无铅要多吹一会   400度一会就下来了      焊接时候尽量不要400度了

网友:
能发个链接吗?看着可以

网友:
真是不错.回旋,风的

网友:
别吹久了,吹就了,电路板就起小“包包”的  小心哈,胸弟!

网友:
还没有玩过,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说的,上400,最大风。。。另外这个风枪,质量真的666

你别害了楼主,楼主才买的新机器。新机器刚开始使用就打到400多度会损坏发热芯的,根据使用情况慢慢把温度调高才是明智的选择,像你这样说一下子上400度楼主发热芯要是坏了你掏钱帮他买吗?

网友B:
你看搞维修的有几个人换mos管用热风枪的?

网友:
这种温度不稳定,出风口大概会有10度温差,吹主板容易起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搞维修的有几个人换mos管用热风枪的?

估计是贴片式MOS

网友:
这个设备还没撸 先学习学习

网友:
858 与850风枪区别是很大的。

858风太猛了

网友:
无铅的的确对温度要求高,堆锡上点松香应该好很多

网友:
不错,可惜不是数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