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快AP固件breed直刷爱快APh1 AR9341芯片组

楼主(2019-03-13):
必须是9341芯片的路由器才能刷爱快h1,瘦ap啊,必定要有软路由,爱快小白小博等ac管理才能用,特此分享给大家使用,得自己用hex改mac地址,不然刷多少个你的ac都会只显示一个

楼主:
重新上传

楼主:
想找啥跟我直接说就行了,有的肯定发你

网友A:
谢谢分享。看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看效果怎样。

效果还行,不过是单频百兆端口,家用够用了,

网友:
是不是胖AP

网友:
是不是 先提取 原机的art  刷入breed 然后 上传原机art 然后 上传这个固件(不是编程器固件)  就可以了吧 楼主

网友(2019-08-30):
着重新上传的什么区别啊?另外能否方便告诉下修改MAC的位置是哪里吗?

网友(2020-01-15):
积分扣的有点多啊,不过固件还是好东西的~

网友(2020-02-24):
引用 网友B:
是瘦ap。。。。

楼主,有没有7628刷爱快的固件?

网友:


网友:
谢谢分享,马上试试效果

网友(2020-05-05):
回家就很尴尬

网友:
效果还行,不过是单频百兆端口,家用够用了2222:pra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