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索尼ht-ct290低音炮拆机

楼主(2019-03-13):
(图片)

网友:
数字功放,开关电源,看样子还不错。

网友:
没看到全貌是啥东东。

网友A:
外观图都不上一下么,看电路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观图都不上一下么,看电路还不错

主电路在长条音箱中,上面内部电路是低音箱。

网友:
讨厌这种纸一样的排线,我挺温柔的都 拆坏好多了

楼主:
更换54334后正常,输出电压3.3伏。

楼主(2019-06-30):
引用 楼主:
更换54334后正常,输出电压3.3伏。

这机器用户平时只关闭了中高频音箱的电源,低音炮后面有按键电源开关都不清楚,通电近三年一直没关电源(这里没有显示屏或指示灯)。

网友(2020-08-05):
大佬,请问低音炮通电无反应指示灯灯也不亮,拆机肉眼没看到哪有问题,大约是哪里出毛病了?万能表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