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快n1AP固件分享,MT7620的处理器都能刷

楼主(2019-03-13):
爱快n1固件,7620的处理器都能刷,反正我亲测用编程器都刷成功了,分享你们试试吧,多评论,多打赏啊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GdMjNT-UQtOJiZjQJR0dw
提取码:6n2i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A:
谢谢分享,路由宝刷机成功,后台升级成功,接下来几天测试下稳定性

网友:
非常感谢,又可以折腾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路由宝刷机成功,后台升级成功,接下来几天测试下稳定性

刷入可否升级,信号如何?

网友(2019-04-17):
谢谢分享!去淘个WIFI试用下

网友:
能告诉下 MAC的位置吗?

网友:
软路由识别不出,wifi密码多少?

网友(2019-05-27):
这个可用K1或K2刷成功不?刷后有5G没?

网友B(2019-07-02):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路由宝刷机成功,后台升级成功,接下来几天测试下稳定性

mac在哪个位置,支持breed吗

网友C:
大佬 非要编程器刷吗  ??
有没有常规固件啊  能在breed下刷的
感谢。。

网友:
想问下,能漫游不

网友:
好久没玩爱快了,现在有什么新功能吗

网友:
楼主有没有AR9341,也就是百米2的爱快固件?

网友:
想请教一下,这个刷了AP,其它端口就成了交换机模式?

网友:
这个固件怎么不是8M整,是多1K字节,难道是要用16M的Flash才能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c在哪个位置,支持breed吗

同问,MAC是哪里啊,没找到,不改MAC就能用1台

网友A(2019-08-08):
引用 网友C:
大佬 非要编程器刷吗  ??
有没有常规固件啊  能在breed下刷的
感谢。。

直接刷,我用路由宝在breed直接刷的,刷完了需要爱快软路由或者爱快小白才能识别,没有直接设置的页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刷,我用路由宝在breed直接刷的,刷完了需要爱快软路由或者爱快小白才能识别,没有直接设置的页面 ...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