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哪位TX可以实验下这种结构体存储字符表的方法

楼主(2019-03-13):
牛哥zqharmstudio的牛帖在这里: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99847

这个思路茶觉得蛮好,符合写字习惯,
但茶水平太低 还理解不了其中的原理,程序自己写不出来

劳烦哪位TX可以按这种方法  写几个完整的代码出来,
能简单演示几个汉字这种效果就行

网友A:
 存储双列数据,按数据结构教材上的说法得用符号表,通俗讲就是字典。

网友:
原理就是抽屉贴上标签,对于小字库比较实用

网友B:
我的做法是自顶向下设计:
1-程序随便display各种字符串
2-编译通过后,用自己写的一个专用软件扫描所有C文件,提取所有字符串、排序、去重复,得到一串汉字,然后对这串汉字取模,输出到一个独立的C文件,里面打印点阵字模数据为数组,再打印汉字字符串作为索引
3-重新编译一次就可以了。显示时,先二分法查找汉字内码在索引数组的位置,计算出该汉字在点阵数组的偏移量,读取汉字点阵并显示

好处是编程随心所欲,不用关心点阵取模、偏移量什么的,就跟有个完整字库一样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储双列数据,按数据结构教材上的说法得用符号表,通俗讲就是字典。 ...

透明哥好

请教原帖里 定义的结构体中
GBK14.Index[0]   对应具体哪个
GBK14.Index[1]   对应具体哪个

是不是最后面的索引数字前的  //  都应该清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做法是自顶向下设计:
1-程序随便display各种字符串
2-编译通过后,用自己写的一个专用软件扫描所有C文 ...

欢迎探讨
您讲的太过高深  茶一头雾水
不如发些实例教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做法是自顶向下设计:
1-程序随便display各种字符串
2-编译通过后,用自己写的一个专用软件扫描所有C文 ...

 封装得很科学,扫描、取模、初始化字典一气呵成,自动化了。

网友:
我在树莓派上点12864屏幕的时候也是做了个字库文件不过我生成的字库文件是二进制的 用取模软件生成的是标准的G2312字库 代码根据标准字库去查找汉字位置 取出数据来显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透明哥好

请教原帖里 定义的结构体中

有哪么难理解吗不就一个比较简单的结构体吗?
它对应汉字内码的高/低8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哪么难理解吗不就一个比较简单的结构体吗?
它对应汉字内码的高/低8位呀 ...

当汉字遇到UTF8的编译器,,  您试试?
用的是arduino  ide

茶是新新手没基础,目前照猫画虎  只实践了英文ASCII字符的显示

网友D(2019-04-12):
楼主想显示汉字的话,可以看看我今天分享的OLED实现汉字滚动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想显示汉字的话,可以看看我今天分享的OLED实现汉字滚动效果

我顶楼的提问   请再仔细看看

网友:
没弄明白,,你是想实现在代码中输入实际的中文字符吗?

这个简单,首先你得有个能存储所有中文字符表的内存空间. 中文弄个GB2312就可以了,

16*16 的话,一个字要占用32字节.大概要1~2MB 的空间,,空间不够可以外挂存储器, 或者买专门的字符IC.

网友:
哦哦,, 特意看了下你的来贴..
他用的是另一种方法,
将 汉字码写在一个结构体中. 这个结构体包含两部分,一个作索引,一个是点阵信息.

方法虽好,但是更新字符表麻烦哦~~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汉字遇到UTF8的编译器,,  您试试?
用的是arduino  ide

照猫画虎也得思考的
UTF8的编译器汉字几乎固定是三个字节 ,本例的汉字内码只有二个字节,
比如原来如下:
typedef struct typFNT_GB16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u8 Msk[32];      //汉字点阵数据
        u8 Index[2];         //汉字内码索引
};

struct typFNT_GB16 const GB_16[] =  //数据表
{

        0x3F,0xF8,0x01,0x00,0x7F,0xFE,0x41,0x02,0x9D,0x74,0x01,0x00,0x1D,0x70,0x02,0x80,
        0x0C,0x60,0x32,0x18,0xC1,0x06,0x1F,0xE0,0x00,0x20,0x06,0x40,0x01,0x80,0x00,0x40,"零",//0

};
for(j = 0;j < sizeof(GB_16) / sizeof(GB_16[0]);j++)        //共查找 j 个汉字
{
        if(dat[0] == GB_16[j].Index[0] && dat[1] == GB_16[j].Index[1])//判断汉字内码是否相等
                break;
}

UTF8的编译器改为如下:
typedef struct typFNT_GB16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u8 Msk[32];      //汉字点阵数据
        u8 Index[3];         //UTF8码索引
};

struct typFNT_GB16 const GB_16[] =  //数据表
{

        0x3F,0xF8,0x01,0x00,0x7F,0xFE,0x41,0x02,0x9D,0x74,0x01,0x00,0x1D,0x70,0x02,0x80,
        0x0C,0x60,0x32,0x18,0xC1,0x06,0x1F,0xE0,0x00,0x20,0x06,0x40,0x01,0x80,0x00,0x40,"零",//0

};

for(j = 0;j < sizeof(GB_16) / sizeof(GB_16[0]);j++)        //共查找 j 个汉字
{
        if(dat[0] == GB_16[j].Index[0] && dat[1] == GB_16[j].Index[1] && dat[2] == GB_16[j].Index[2])//判断UTF8码是否相等
                break;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猫画虎也得思考的
UTF8的编译器汉字几乎固定是三个字节 ,本例的汉字内码只有二个字节,
比如原来如 ...

非常感谢!

另 想去看您在sina的博文   URL可能有误, 请核对下

网友:
这段代码就是顶层应用程序,3级页面,满足一定条件后的显示内容

若想了解每个函数的具体实现细节,就需进一步读代码和分析所使用的LCD的规格,时序等等

带着C基础,去读程序和敲代码,外加勤做实验,细心观察现象+综合判读分析,提高相对较快

网友E:
mircopython当年搜了一个nokia屏的汉显代码,就是分了两部分

chinese.py
class CN_UTF8:
    """docstring for CN_UTF8"""
    #key:values
    #key: 使用汉字的UTF-8码
    #values: 16*16
    #   [0] 8*16 上半部分
    #   [1] 8*16 下半部分
    UTF8_CHINESE = {
        0xe789a9:[
                                        [0x40,0x3C,0x10,0xFF,0x10,0x10,0x20,0x10,0x8F,0x78,0x08,0xF8,0x08,0xF8,0x00,0x00],
                                        [0x02,0x06,0x02,0xFF,0x01,0x01,0x04,0x42,0x21,0x18,0x46,0x81,0x40,0x3F,0x00,0x00]
                ],#物
        0xe88194:[
                                        [0x02,0xFE,0x92,0x92,0xFE,0x02,0x00,0x10,0x11,0x16,0xF0,0x14,0x13,0x10,0x00,0x00],
                                        [0x10,0x1F,0x08,0x08,0xFF,0x04,0x81,0x41,0x31,0x0D,0x03,0x0D,0x31,0x41,0x81,0x00]
                ],#联
        0xe7bd91:[
                                        [0x00,0xFE,0x02,0x22,0x42,0x82,0x72,0x02,0x22,0x42,0x82,0x72,0x02,0xFE,0x00,0x00],
                                        [0x00,0xFF,0x10,0x08,0x06,0x01,0x0E,0x10,0x08,0x06,0x01,0x4E,0x80,0x7F,0x00,0x00]
                ],#网
    }
    #key 汉字的UTF-8码
    #isBottom 确定这次是获取 某个字的 上半部分(0) 还是下半部分(1)
    def get_chinese_utf8(self, key,isBottom = 0):
        values = self.UTF8_CHINESE[key]
        return values[isBottom]

upcd8544.py

import chinese
def lcd_write_chineses(str,x,y,space = 9):
        # i,j=0,0
        # lsLen = len(str)
        # while (j<lsLen)
            # self.lcd_write_chinese(str[j],x+(i*space),y)
            # i+=1
            # j+=1
        return 0

    def lcd_write_chinese(self,data,x,y):
        #获取 字 的UTF8码
        code = 0x00 #赋初值
        data_code = data.encode("UTF-8")
        code |= data_code[0]<<16
        code |= data_code[1]<<8
        code |= data_code[2]
        #获取 字 的UTF8码 END
        self.position(x,y)
        self.data(self.chinese.get_chinese_utf8(code,0))
        self.position(x,y+1)
        self.data(self.chinese.get_chinese_utf8(code,1))

# main.py
import pyb
import upcd8544
from machine import SPI,Pin

def main():
    lcd_5110.lcd_write_string('MicroPython',10,1)

    lcd_5110.lcd_write_chinese("物",18,3)
    lcd_5110.lcd_write_chinese("联",34,3)
    lcd_5110.lcd_write_chinese("网",50,3)

    pyb.delay(1000)

if __name__ == '__main__':
    SPI = pyb.SPI(1) #DIN=>X8-MOSI/CLK=>X6-SCK
    RST    = pyb.Pin('X1')
    CE     = pyb.Pin('X2')
    DC     = pyb.Pin('X3')
    LIGHT  = pyb.Pin('X4')
    lcd_5110 = upcd8544.PCD8544(SPI, RST, CE, DC, LIGHT)
    while(1):
     main()

楼主:
引用 网友E:
mircopython当年搜了一个nokia屏的汉显代码,就是分了两部分

chinese.py

8544居然用的是py   什么环境?
没想明白

软字库已经在英文字符上实验成功
但汉字还是不行  问题在编码上解析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8544居然用的是py   什么环境?
没想明白

环境是micropython 我没试过 但是应该是可以地 因为网上N多例子都是这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