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西数推出WD Black SN750 NVMe SSD

楼主(2019-03-13):
西数新推出WD Black SN750 NVMe SSD有啥不一样

网友:
这个,必须自己用了才知道呢。传输速度问题、稳定传输问题。

网友:
这不是早就有了么

网友A(2019-11-24):
看 主控马威就用
群联就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 主控马威就用
群联就算了

NVMe的群联比迈威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NVMe的群联比迈威稳多了

群联就是个小弟弟,还能跟Marvell相提并论,笑话。

网友:
马威的芯片 是优秀,就是热,当然三星也热

群联的 测试是 民用测试软件跑分很高, 但是实际 应用到软件上 就很弱
测试软件基本是 固定数据流, 而软件是大小混合无规律

网友:
NANDFlash依然是闪迪的

网友:
这个价可以淘船货960g的了(如果能安装下)。

网友:
有点贵了吧,还不如 760P 512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