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前手的暴力

楼主(2019-03-13):
以前久不久会见到一些手表的夹板都被冲子冲过或划伤过,这种暴力,是为了叠高夹板之用。我并不认这样是正确的,这样会伤了夹板,叠高的准确性很难把握,也给后手的维修造成不便。我见了总是给它们磨平修复。今天又见了一块钻石8120也是这样。表主讲近来表走得不好,我听声音有摆轮碰壁音,拆开看摆轮晃动,再拆摆轮夹板总成看到被暴力过。这样初步判断是暴力突点时间长了被磨损,只能修复。

网友A:
“见到一些手表的夹板都被冲子冲过或划伤过,这种暴力,是为了叠高夹板之用...”.看不懂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到一些手表的夹板都被冲子冲过或划伤过,这种暴力,是为了叠高夹板之用...”.看不懂什么意思

1  夹板变形  拆机时动作太大造成夹板变形。2  轮轴维修过   更非标换轮轴和轮轴种榫。为了使齿轮传导顺畅,上两种原因都会有层度的要叠夹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到一些手表的夹板都被冲子冲过或划伤过,这种暴力,是为了叠高夹板之用...”.看不懂什么意思

简单说就是人个子不够高,给穿了双增高鞋。

网友B:
我遇到变形不够高的也是垫点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变形不够高的也是垫点纸。

摆夹板也都能够搞变形,该是有多大的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摆夹板也都能够搞变形,该是有多大的仇.....

也许人家拿个拆轮胎的风炮来拆表螺丝也说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摆夹板也都能够搞变形,该是有多大的仇.....

夹板变形见多了,那些不能自然的放入固定桩的都是变形,当然直接用肉眼看是看不出的,如果兄弟你想看得出变形的夹板,等我用气动来拆给你看—_—

网友(2019-04-17):
这样做更为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