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乔安无线门铃拆解

楼主(2019-03-13):
乔安无线门铃。做工还不错,待机电流实测0.45ma,待机功耗0.1w。比阻容降压的方案好多了。发射器是EV1527的,按钮没有用微动开关,手感不太好。接收起的解码芯片没有型号,应该是采用了单片机来解码。这种插市电的比用电池的功耗还是大,以前有个用电池的,接收电路比这个复杂,功耗非常低,改800mah锂电tp4056,一个月充电一次。

网友A:
我家用12伏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用12伏电池的

12v那是发射器的。接收哪有12v的。

网友B:
有高手可以改为2拖2?

网友C:
怎么改1拖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高手可以改为2拖2?

学习码的,很好改啊。买两套一样的,接收器学码就行了。几拖几都行。频率一样,发射编码芯片一样就行。现在一般是152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改1拖2的?

买两套一模一样的,关键是频率一样。互相学码。其实电动车遥控钥匙,电动门遥控器都能学习成遥控按键。现在一般发射器都是ev1527,pt2262。接收板大部分是兼容的。

网友:
谢谢,回头试试。

网友(2019-12-17):
静态待机为什么这么低

网友D(2021-11-13):
这个价格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格怎么样

九块九包邮,入了三个

网友:
虽然简单,但也很工整啊。求链接。

网友(2022-04-14):
这个是怎样220v变5v的

网友(2022-05-18):
我的同款,换了电池就不响,按下灯不亮(没换前还有微亮)。有轻微漏液处理后依旧。

网友:
几年前买了个,现在要用了,不知道放那里了

网友(2023-05-22):
楼主请教个问题!此三极管具体型号?不只是三极管,还是场效应,还是电源芯片!我有个同款的这个原件坏了!望告知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