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sli桥一个n卡桥

楼主(2019-03-13):
sli桥一个n卡桥

不包邮,快递德邦到付

网友:
这个有说明书吗?

楼主:
显卡交火用的吧好像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卡交火用的吧好像是,

是的,许多年前就退出来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许多年前就退出来的技术

昨儿收拾库房收拾出来的,一把,几十个呢,看着眼熟,忘了干啥使得了

网友B:
这不是交火用的,交火是AMD和NVIDA显卡协同工作,而且多半不需要桥接器
这个是NVIDA显卡SLI专用的桥接器,看接口可以用在GTX970以上的显卡上,10系部分貌似也行,但不清楚是否对性能有影响
楼主出售的这个算是白菜价了,官方的加个壳,做点灯卖200+

使用的的话,先装其中一张卡,驱动打好,再关机第二张卡装上(必须与第一张是相同的型号),
显卡之间插上这个桥接器,再开机。进NVIDA的控制面板里,找到SLI的选项进行设置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交火用的,交火是AMD和NVIDA显卡协同工作,而且多半不需要桥接器
这个是NVIDA显卡SLI专用的桥接器, ...

大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