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惠普打印机激光器

楼主(2019-03-13):
惠普laserjet 1200 激光器

网友:
也拆过,不知道怎么玩这个激光头。

网友:
有点像超市的条形码台式扫描仪,也是通过一个高速转动的镜子。两引脚激光头,好像类似LED指示灯二极管,也是串联电阻限流。三引脚激光头我不清楚了。

网友:
激光器看着很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