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钻电池问题

楼主(2019-03-13):
龙韵25v电池直接量只有0.09v
拆开之后各电池都有电压,
加起来有21v多

什么原因啊?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保护板挂了。

网友B:
几节电池就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挂了。

怎么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节电池就25v?

6节18650  3.7的

网友:
坏了不会修就换板呗  长方形的淘宝很好找

网友:
用充电器充一下看看,有的板子是某种保护后就要充电才能解开

网友:
贴保护板的照片,可能保险爆了

网友:
龙韵的东西不咋地

网友:
保护板的问题,有的板子启动电压过低保护时需要插一下充电器才能恢复正常,如果不是这样就是板子有件坏掉了

网友:
会修就修,不会就换,very森破

网友:
电路板挂了吧,前几年帮朋友买的16.8V金德伟充电钻,一块电池放久了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所以国产的牌子便宜是便宜了 ,不省事啊。我最后还是咬牙买了bosch的手电钻,趁着促销便宜,280搞了一把,4盒钻头赠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