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989年的学生电源拆开让大家看看!

楼主(2019-03-13):
本人买的,1989年出厂的学生电源,一直使用到现在。这是一款非常好的电源,用分立件做了6伏稳压;其他输出有过载保护,有保护指示灯。过载后需关闭电源重启。以前经常用它给电瓶充电,测量电流麻烦,就给它加装了电流表。
用30安(刻度值)的表头,测表头指针满幅时是 5 毫安,所以做了一个电流互感器,分3安培 和300毫安 两档。用微动开关控制,微动开关故意安装在背面,防止外人触碰,常态是3安培。这样安全保护表头。
互感器 是用 半导体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自己重新绕的。输入端5匝,输出端3000匝,300匝抽头。输入端 串入 电源输出端(整流前),输出端加整流后接表头。互感器绕制时怕有损耗,加减设了抽头。实际显示电流是比较准的。

楼主:
实际使用,测得2.5A左右 干簧管吸合就 保护啦!

网友A:
好货, 可以拆开换个大变压器搞个控制板重新做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古董啊。。。。。好好收藏 。。。。

谢谢鼓励。以前有这个东西,也很高上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货, 可以拆开换个大变压器搞个控制板重新做可调

这个也够用,轻便。曾经给汽车电瓶充电呢!就是时间长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够用,轻便。曾经给汽车电瓶充电呢!就是时间长点。

充电肯定没问题就是修东西不太够用

网友C:
不要轻易改动升级什么的,就让她保留原样,那是一个年代的回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轻易改动升级什么的,就让她保留原样,那是一个年代的回忆啊。

   一定保持原样。
不过已经加上 电流表啦!

网友D:
手绕3000匝,真厉害啊···干簧管那个设计确实不错··到电流就断开··但是一停电就会马上恢复再断开?闪光灯?

网友:
古董哦 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绕3000匝,真厉害啊···干簧管那个设计确实不错··到电流就断开··但是一停电就会马上恢复再断开?闪 ...

是用手摇钻绕的。

网友E:
为啥用互感器呢?互感器测得是交流电流吧?和整流后的电流应该有差别的吧?

网友F:
如果还要用的话,建议把220V电源线换成新的,原来的那个看起来老化得厉害,要是断裂漏电就不好了。

三楼第一张图里面,貌似有个三脚的器件已经炸开了???

网友:
30年,这电解电容就没失效?拆几个测下。我手上一些都没容量了。1981年老北京22μ剩0.5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用互感器呢?互感器测得是交流电流吧?和整流后的电流应该有差别的吧? ...

有什么更好的方案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还要用的话,建议把220V电源线换成新的,原来的那个看起来老化得厉害,要是断裂漏电就不好了。

三楼第 ...

厉害,这都看出来了!
是坏了,但是六伏稳压输出正常。
6伏部分 不常用,所以也没有拆修。

网友:
还是使用俩变压器的,大变压器做工实在,小变压器好像后来改加的,调整管DD01按说应该是个小壳的管子,怎么看图感觉跟DD03一样是大壳的管子呢?塑封管子是3DG202还是3DG57?这种见棱见角的管子,貌似型号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