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松下TH-P4U20C等离子电视竖条故障

楼主(2019-03-13):
12年的陪嫁,之前出过2次竖条一次横条。

昨天装电脑,征用客厅led,老婆孩子卧室吵睡觉,就这个等离子看电视,led当显示器了。
没接回来,老娘跟孩子看小玲玩具就tm又双叒叕竖条了

铭牌

一顿拧螺丝打开后盖,钢架,铸铁,一个字重

鬼子问电源

竟然有f,可以读sd,有系统

这一条

镀金?跟我有几块硬盘触点一样,都黑了,运行温度不是一般的高,而且被动散热。

酒精木片搓不干净,上老婆指甲打磨棒,(很脏不知老婆回来会不会打我,棒子几块,电视可是快7000了)。

修复,以前旧站不记得发过没,这毛病俢几次了。

网友A:
所以就是竖条那里的排线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就是竖条那里的排线接触不良?

是的,横竖对应,矩阵点亮,竖条下面,横条左边,如果不是排线连接,触点,那就是大问题,我就扔了这电老虎。

网友B:
老是自动重启,继电器疙瘩疙瘩响怎么解决?
搜说是设计缺陷,开关生锈
还是继电器怀了?

网友C:
可以用氟素脂涂一下,,杜绝空气氧化

网友:
等离子比液晶看着眼睛要舒服很多,几乎不累眼

网友:
其他都没兴趣,你还活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是自动重启,继电器疙瘩疙瘩响怎么解决?
搜说是设计缺陷,开关生锈
还是继电器怀了? ...

拆了都换一下或者直接跳线排除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氟素脂涂一下,,杜绝空气氧化

我觉得背面贴透明胶压紧更容易,氟利昂不敢玩。

网友D:
分享个经验,找到与你一模一样的排线头,再重叠你清洁后的排线头一起安装,问题就比较可靠的解决了(因为增加了接触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享个经验,找到与你一模一样的排线头,再重叠你清洁后的排线头一起安装,问题就比较可靠的解决了(因为增 ...

我喜欢贴透明胶加厚,不然座子脆了鼓了还得找插座风枪。

网友(2021-08-16):
引用 网友B:
老是自动重启,继电器疙瘩疙瘩响怎么解决?
搜说是设计缺陷,开关生锈
还是继电器怀了? ...

电源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