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这个蓝牙板如何接线,蓝牙芯片是is1689s芯片,

楼主(2019-03-13):
拿来一些蓝牙板,没有接线定义,不知道如何使用,请坛友帮忙研究研究,如何接线?板上有二个芯片,一块是is1689s蓝牙芯片,一块是芯片ms1u75.1,不知道身么芯片,有咪头,五个按键,有tf卡插槽,还有一个led灯珠。

网友:
这个估计最多只能找到电源脚和串口,其他脚位应该都是自定义的,除非有电路图了

网友:
俩芯片一个主控一个收音机,接线自己查数表